这个电路图上电之后为什么白灯亮黄灯不亮?

楼主:
 如图,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同时用LED显示继电器的状态。

继电器闭合白灯亮,继电器断开黄灯亮。

现在不想用灯显示状态,因此我在电路中准备加个0欧姆电阻。

但是我注意到断开O欧姆电阻之后两个灯不是形成回路吗?

那就有可能都亮起来了或者都不亮了。

所以我摘掉板子上的单片机,直接通3.3V电进行验证。

通电结果:白灯亮,黄灯不亮,

测量了两种灯两端的电压,白灯是2.5V,黄灯是0.3V?

我的问题:

1.因为两种灯串联,我一直以为要么他们一起亮要么一起不亮,为什么还有黄灯0.3V但是仍然导通这种情况,而且通过的电流甚至还能使白灯发光?

网友:
因为你用的黄色LED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亮,大幅减小限流电阻的阻值你就会看到两个LED都亮了。

网友:
  照这个来说两个灯的偏置电压都不是很合理,电源电压才3.3V,白灯和黄灯同时亮的话,电路中的电阻也会分压一部分

网友A:
两个灯的电压2.5+0.3=2.8V,

电阻上的电压3.3-2.8=0.5V,

回路中的电流0.5/2K=0.25mA,

就算能亮这个亮度也不高。

网友:
你必须先搞懂LED的工作特点啊。LED点亮必须有足够的电流,本身有固定的压降。3.3V驱动串联的两个LED,要看LED参数和限流电阻大小的。I=(Vcc-V1-V2)/R限流电阻,I必须大于它们两个的最小点亮电流值才行,还不能太大,导致LED烧毁。R限流电阻要根据这个电流来计算。V1、V2可以按照LED的最低工作电压值代替。LED可不能当做普通灯泡对待,这可是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的电压2.5+0.3=2.8V, 电阻上的电压3.3-2.8=0.5V, 回路中的电流0.5/2K=0.25mA, 就算能亮这 ...

所以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电流是一样的,然后白灯亮了,但是黄灯不亮,而且白灯亮度还可以

网友:
怀疑你的黄色LED已经损坏或者参数不合格。从未见过LED可以在0.3V正向电压下可以导通的。

建议将首帖图中LED7与LED8联接处分别向电源端和地线端短路一下试试看亮不亮,测量这两种情况下两个LED的正向压降。

网友:
要不你尝试换一批元件再试试呢,我做的LED水上灯也是每个灯珠不同样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