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计4板,第一层基板挖一个大矩形槽,再在第二层基板挖一个小矩形槽,怎么实现?

楼主:
PADS设计4板,第一层基板挖一个大矩形槽,露出第二层基板,再在第二层基板挖一个小矩形槽,嵌套的。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1. 仅作参考,打开PCB设计文件。
  2. 在“Design”菜单下,选择“Layer Stack Manager”,打开层管理器。
  3. 在层管理器中,选择第一层基板(Top Layer),然后点击“New Region”按钮,在画布上绘制一个大矩形。
  4. 在“Region”选项卡中,将“Net”设置为“None”,“Layer”设置为“Bottom Layer”。
  5. 在第一层基板上完成大矩形的绘制后,可以在第二层基板上绘制小矩形,然后再将小矩形嵌套在大矩形中。具体操作步骤与第一层基板绘制大矩形相同。
  6. 完成嵌套矩形的绘制后,可以通过“File”菜单下的“Save”保存设计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