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和4个RH6016-C 触摸IC 做的 触摸 滑动 代码

楼主:
//#include "touch_key.h" 如下

#ifndef __TOUCH_KEY_H
#define __TOUCH_KEY_H
#include "sys.h"
#define TOUCH_KEYPORT    GPIOA    //定义IO接口组
#define TOUCH_KEY_A        GPIO_Pin_12    //定义IO接口
#define TOUCH_KEY_B        GPIO_Pin_1    //定义IO接口
#define TOUCH_KEY_C        GPIO_Pin_2    //定义IO接口
#define TOUCH_KEY_D        GPIO_Pin_15    //定义IO接口
void TOUCH_KEY_Init(void);//初始化
void TOUCH_KEY_SLIDE(void);
void TOUCH_KEY_ABCD(void);
#endif

//    1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LED1接口输出高电平1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PORT,LED1)));取反LED1
//    2     GPIO_SetBits(LEDPORT,LED1);
//    3     GPIO_ResetBits(LEDPORT,LED1);
//    4     GPIO_Write(LEDPORT,0x0001); 直接数值操作将变量值写入LED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        /* 发送方法1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0x55); //发送单个数值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 发送方法2 */
//        printf("STM32F103 "); //纯字符串发送数据到串口
//        printf("STM32 %d %d ",a,b); //纯字符串和变量发送数据到串口,a符号变量
                 /* 发送方法3 */
//        USART1_printf("STM32 %d %d ",a,b);
//        USART1_printf("STM32  %d",b);//==printf("STM32  %d",b);
//a符号的作用:
//%d 十进制有符号整数
//%u 十进制无符号整数
//%f 浮点数
//%s 字符串
//%c 单个字符
//%p 指针的值
//%e 指数形式的浮点数
//%x, %X 无符号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整数
//%o 无符号以八进制表示的整数
//%g 自动选择合适的表示法
//%p 输出地址符

//#include "touch_key.c" 如下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0561.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pwm.h"
#define KEYA_SPEED1    100      //长按的时间长度(单位10*100mS)
#define KEYA_SPEED2    10      //双击的时间长度(单位20mS)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f000      //写入的起始地址#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f000      //写入的起始地址
#define FLASH_data2_ADDR  0x0801f010
#define FLASH_data3_ADDR  0x0801f100
extern void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u8 row,u8 *str);
extern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TOUCH_KEY_Init(void)
{ //触摸按键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的初始化枚举结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APB2外设GPIO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OUCH_KEY_A | TOUCH_KEY_B | TOUCH_KEY_C | TOUCH_KEY_D; //选择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上拉电阻
      GPIO_Init(TOUCH_KEY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OUCH_KEY_SLIDE(void)

    u8 a=0,b,c=0;
  u8 s=0; //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u16 d=685; u16 tuch_a=10;u16 tuch_b=100;u16 tuch_c=500;u16 tuch_d=710;
  u8 buffer[3];
    u16 k;
  k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
//A键开始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A 键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c<KEYA_SPEED1)//是否按下和判断长短键
                {
                 c++;
                 delay_ms(10); //长按判断的计时
                }
                 if(c>=KEYA_SPEED1)//长键处理
                    {
                      k=tuch_a;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printf("A键长按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A LONG  ");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
                     els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if(k>=d){k=343;}
                                printf("A键右滑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A to R ");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a==0)
                        {
                              for(b=0;b<KEYA_SPEED2;b++)//检测双击
                                {
                                  delay_ms(20);   //检测双击20*10=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检测确实双击
                                    {
                                      a=1;
                                        //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1));//双击后执行的程序放到此处,LED控制
                                        printf("A键双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A  two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等待KEYA释放退出
                                    }
                                }
                                    if(a==0)  //判断单击
                                    {
                                       if(s==1)//判断是不是刚执行完滑动操作
                                         {
                                             s=0;//如果是则本次不执行单击处理(因为是滑动的放开操作)
                                         }
                                          else//如果不是,则正常执行单击处理
                                            {
                                                printf("A键单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A  one  ");
                                            }
                                    }
                        }
                }a=0;c=0; //参数清0
        }
    }
//A按键判断在此结束
//B键开始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B 键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c<KEYA_SPEED1)//是否按下和判断长短键
                 {
                   c++;
                   delay_ms(10); //长按判断的计时
                 }
                 if(c>=KEYA_SPEED1)//长键处理
                        {
                            k=tuch_b;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printf("B键长按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B long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
                     els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if(k>=d){k=0;}
                                            printf("B键右滑 %d \r\n",k);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B to R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if(k==0){k=d;}
                                            printf("B键左滑 %d \r\n",k);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B to L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a==0)
                                {
                                        for(b=0;b<KEYA_SPEED2;b++)//检测双击
                                            {
                                                delay_ms(20);   //检测双击20*10=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检测确实双击
                                                {
                                                    a=1;                //双击标注位
                                                    printf("B键双击 \r\n");   //执行双击后的程序放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B  two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等待KEYA释放退出
                                                }
                                            }
                                            if(a==0)  //判断单击
                                            {
                                                 if(s==1)//判断是不是刚执行完滑动操作
                                                 {
                                                     s=0;//如果是则本次不执行单击处理(因为是滑动的放开操作)
                                                 }
                                                    else//如果不是,则正常执行单击处理
                                                    {
                                                        printf("B键单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B  one  ");
                                                    }
                                            }
                                }
                   }a=0;c=0; //参数清0
          }
    }
//B按键判断在此结束
//C键开始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C 键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c<KEYA_SPEED1)//是否按下和判断长短键
                                {
                                 c++;
                                 delay_ms(10); //长按判断的计时
                                }
                                 if(c>=KEYA_SPEED1)//长键处理
                                {
                                    k=tuch_c;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printf("C键长按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C long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
                               els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printf("C键右滑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C to R ");
                                                    if(k>=d){k=0;}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if(k==0){k=d;}
                                                    printf("C键左滑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C to L ");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a==0)
                                                {
                                                        for(b=0;b<KEYA_SPEED2;b++)//检测双击
                                                        {
                                                            delay_ms(20);   //检测双击20*10=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检测确实双击
                                                                {
                                                                    a=1;                            //双击后执行的程序放到此处
                                                                    printf("C键双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C  two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等待KEYA释放退出
                                                                }
                                                        }
                                                if(a==0)  //判断单击
                                                        {
                                                             if(s==1)//判断是不是刚执行完滑动操作
                                                             {
                                                                 s=0;//如果是则本次不执行单击处理(因为是滑动的放开操作)
                                                             }
                                                                else//如果不是,则正常执行单击处理
                                                                {
                                                                    printf("C键单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C  one  ");
                                                                }
                                                        }
                                                }
                                     }a=0;c=0; //参数清0
                 }
     }
//C按键判断在此结束
//D键开始检测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D 键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c<KEYA_SPEED1)//是否按下和判断长短键
                {
                 c++;
                 delay_ms(10); //长按判断的计时
                }
                 if(c>=KEYA_SPEED1)//长键处理
                    {
                      k=tuch_d;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printf("D键长按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D long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
                     els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
                          k--; //用于显示的计数值
                                if(k==0){k=d;}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printf("D键左滑 %d \r\n",k);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D to L  ");
                                OLED_DISPLAY_8x16(6,13*8,k/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k%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k%100%10+0x30);
                                a=1;s=1; //a是单双击判断标志,s是刚刚结束滑动标志
                        }
                       if(a==0)
                        {
                              for(b=0;b<KEYA_SPEED2;b++)//检测双击
                                {
                                  delay_ms(20);   //检测双击20*10=200m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检测确实双击
                                    {
                                      a=1;                            //双击后执行的程序放到此处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2,(BitAction)(1));//LED控制
                                        printf("D键双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D two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等待KEYA释放退出
                                    }
                                }
                                    if(a==0)  //判断单击
                                    {
                                       if(s==1)//判断是不是刚执行完滑动操作
                                         {
                                             s=0;//如果是则本次不执行单击处理(因为是滑动的放开操作)
                                         }
                                          else//如果不是,则正常执行单击处理
                                            {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LED2,(BitAction)(0));//LED控制
                                                printf("D键单击 \r\n");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KEY  D one  ");
                                            }
                                    }
                        }
                }a=0;c=0; //参数清0
        }
    }
//D按键判断在此结束
 }
// FLASH_W(FLASH_START_ADDR,k);
 TIM4_PWM_Init( 720,0);
 TIM_SetCompare3(TIM4,k);
}

void TOUCH_KEY_ABCD(void)
{
      u16 a=10;u16 b=50;u16 c=100;u16 d=140;
    u16 pwmf=144;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读触摸按键的电平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
                {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 TOUCH_KEY_A       ");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8x16(6,13*8,a/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a%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a%100%10+0x30);
                printf("STM32F103 TOUCH_KEY_A ");
                TIM1_2PWM_Init( pwmf,0);
                TIM_SetCompare1(TIM1,a);

                TIM_SetCompare3(TIM1,a);
                FLASH_W(FLASH_data2_ADDR,a);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A)); //等待按键松开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读触摸按键的电平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
                    {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 TOUCH_KEY_B      ");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8x16(6,13*8,b/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b%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b%100%10+0x30);
                    TIM1_2PWM_Init( pwmf,0);
                    TIM_SetCompare1(TIM1,b);
                    TIM_SetCompare3(TIM1,b);
                    printf("STM32F103 TOUCH_KEY_B ");
                    FLASH_W(FLASH_data2_ADDR,b);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B)); //等待按键松开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
                    { //读触摸按键的电平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 TOUCH_KEY_C     "); //显示字符串
                    printf("STM32F103 TOUCH_KEY_C ");
                    OLED_DISPLAY_8x16(6,13*8,c/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c%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c%100%10+0x30);
                    TIM1_2PWM_Init( pwmf,0);
                    TIM_SetCompare1(TIM1,c);
                    TIM_SetCompare3(TIM1,c);
                    FLASH_W(FLASH_data2_ADDR,c);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C)); //等待按键松开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
            delay_ms(20); //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 //读触摸按键的电平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 TOUCH_KEY_D     ");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8x16(6,13*8,d/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4*8,d%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5*8,d%100%10+0x30);
            printf("STM32F103 TOUCH_KEY_D ");
            TIM1_2PWM_Init( pwmf,0);
            TIM_SetCompare1(TIM1,d);
      TIM_SetCompare3(TIM1,d);
            FLASH_W(FLASH_data2_ADDR,d);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TOUCH_KEYPORT,TOUCH_KEY_D)); //等待按键松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