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没有办法把显示调成半透明模式

楼主:
我自己是不用PADS的,但是以前老同事留下来的项目是PADS画的,又不得不用。打开PADS看PCB,默认的显示效果太刺眼了,就是不知道pads能不能设置成比较护眼的显示效果,就算不长时间用,也要对眼睛好一点

                                                         PADS显示效果

                                                    AD显示效果

网友A:
可以用AD打开PADS文件

网友B:
你可以设置颜色 或者把不用的层隐掉,在设置 颜色里面修改层颜色改为自己喜欢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D打开PADS文件

不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设置颜色 或者把不用的层隐掉,在设置 颜色里面修改层颜色改为自己喜欢的颜色

主要是没有半透明效果,看上去容易眼睛疲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没有半透明效果,看上去容易眼睛疲劳

个人不习惯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你可以一层一层看,这样会容易接受,修改下颜色你会感觉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不习惯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你可以一层一层看,这样会容易接受,修改下颜色你会感觉好些

主要是纯色显示比较容易疲劳

网友D:
我有个办法,牛b哥你带个墨镜上班~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办法,牛b哥你带个墨镜上班~嘻嘻嘻

可能要电焊的那种墨镜才够

网友:
  1. 试试吧,进入PCB设计界面。
  2. 在菜单栏中选择”View”(视图),然后选择“Display”(显示)。
  3. 在显示设置窗口中,选择“Color”(颜色)选项卡。
  4. 在颜色选项卡中,找到“Background”(背景)选项,将其设置为你所需的半透明颜色。
  5. 点击“Apply”(应用)按钮,然后点击“OK”(确定)按钮保存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