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RM的MCU也是用 VERILOG 或 VHDL 之类的语言 开发的吗, 生产工艺如何控制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ARM的MCU也是用  VERILOG 或 VHDL 之类的语言 开发的吗, 生产工艺如何控制,比如  是  用  28纳米    还是用7纳米的  工艺来制作MCU

网友:
没有人懂,还是我提的这个问题太无知?

网友A:
ARM MCU CPU基本上都买的ARM IP,  集成进去,. 也不需要改动啥, 其他简单低速外设IIC/UART/SPI/IIS等等, EDA工具自带, 可以直接生成, 设计需要干的事情, IP连连看, 电源规划, 时钟树, 总线桥, 以及一些特殊IP设计之类的等等, 然后主要工作就是debug, 一般国内Verilog居多

模拟的IP, 也可以买, 也可以自己设计, 可以VerilogA设计, 也有直接手搭电路的.

至于用多少工艺的话,是应用场景, 性能, 功能, 成本等等平衡之后的选择,

绝大多数芯片都是差不多的流程...不只是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 MCU CPU基本上都买的ARM IP,  集成进去,. 也不需要改动啥, 其他简单低速外设IIC/UART/SPI/IIS等等 ...

非常 感谢。我感觉  VERILOG 象是只是画了一个原理图,请问  具体的底层硬件电路的实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Verilog 只是描述硬件结构或功能,fpga用的

网友C:
网上不是说ARM的MCU不是用Verilog或VHDL等HDL语言开发,而是用C或汇编等高级语言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不是说ARM的MCU不是用Verilog或VHDL等HDL语言开发,而是用C或汇编等高级语言开发的?

ARM之前开源了M0核的源码, 是Verilog写的.

目前所知高级语言也是通过工具转成Verilog, 然后再被EDA工具去综合的, 比如chisel,  目前EDA还不支持那种高级的语言直接综合电路.

 经过一层语言包装过, 再去生成Verilog, 肯定有一些啰嗦的地方, 只是开发效率高, 但是性能不见得比原生的好.. 目前主流还是用Verilog或者vhd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 感谢。我感觉  VERILOG 象是只是画了一个原理图,请问  具体的底层硬件电路的实现,是怎 ...

Verilog hdl或者vhdl就叫硬件描述语言, 就是用来描述电路的, 就是类似画了一个原理图, 实现电路的话,就需要EDA工具, 去综合成电路, 这个过程中, 需要有相应的工艺库数据,, 就好比PCB的封装库, 跟具生成的网表, 调用对应的std cell库, 比如需要1000万个门电路, 生成一个1000万个门电路的数据, 导入到版图工具里边去做layout,, 和PCB类似, 根据连接关系去摆放这些门电路,. 数字电路版图一般EDA工具自动布局布线就可以了, 模拟的版图一般就是手动layout.. 版图ok之后, 工具生成GDSII文件, 类似于PCB的gerber文件,,给到fab厂去做mask, 就可以生产了.

网友:
唉~设计和制造基本上是两个东西,vhdl你设计出来我要多少个门电路,哪些如何连通啥的。然后对应的人再把原理图转化为版图,哪里放一层硅,哪里coat 曝 显,哪里要做多厚等等。

网友:
普通单片机怎么可能用7nm的工艺,意法新的系列也就40nm

网友D:
楼主描述不清,到底是应用开发还是芯片研发,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VHDL和Verilog之类是用于可编程阵列类芯片的应用开发的,虽然有支持ARM的现成资源,但那是仿真核不是真正的MCU,二者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开发芯片有专用的EDA工具。

至于生产工艺控制之类,那是芯片生产厂的事,设计只是适配相应的工艺。而用什么工艺合适,那是商业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述不清,到底是应用开发还是芯片研发,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VHDL和Verilog之类是用于可编程阵列 ...

请问,【开发芯片有专用的EDA工具】这个专用的EDA工具是什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开发芯片有专用的EDA工具】这个专用的EDA工具是什么?谢谢。

这个不同的芯片厂商、不同类型的IC以及不同的设计阶段所用的EDA工具都不同,知道名称没啥意义,你也得不到,都是很专业的专用软件,不对外开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同的芯片厂商、不同类型的IC以及不同的设计阶段所用的EDA工具都不同,知道名称没啥意义,你也得不 ...

谢谢,那现在国内好多厂家,基于ARM CORTEX-M0或M0+ 开发的芯片,是用的什么EDA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现在国内好多厂家,基于ARM CORTEX-M0或M0+ 开发的芯片,是用的什么EDA软件呢

不知道,都说了,不同厂家的选择不同。

网友:
只要是数字电路都用VHDL或者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来开发。开发之前,你必须要得到其工艺库。比如说,7ns,16ns等等。这些工艺库在你进行逻辑综合的时候需要用到,并且在设计版图时需要用到。

网友:
使用可以综合的硬件描述语言的格式时RTL格式,否则不能综合的。综合也有两种方法FPGA和ASIC。使用的综合工具不同,采用的综合方法也不同。事先要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