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再整GD32F305系列的项目,目前遇到一个问题,项目中使用了USB的HID模式

楼主:
这两天再整GD32F305系列的项目,目前遇到一个问题,项目中使用了USB的HID模式,插上电脑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出现黄色叹号!参照了下其他使用此芯片的程序,并对USB这一块的函数做了比对,也是一样的, 其他的可以。只是我用的ST库函数是21版的,其他的是11版的。USB库函数是一样的.(本想改下ST的库函数,但动的有点多,麻烦),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黄色叹号就说明枚举没有成功吧

网友A:
要注意一下USB的主频,一般都是48Mhz的,有时候主频分频后不一定会支持这个频率

网友:
一般的黄色记号都是Windows系统无法正确识别USB设备或者无法找到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
有没有外接上拉电阻进行控制,这个MCU是没有上拉1.5K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一下USB的主频,一般都是48Mhz的,有时候主频分频后不一定会支持这个频率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打开详细信息也能看到硬件ID等,说明频率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打开详细信息也能看到硬件ID等,说明频率应该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了,解决了,GD还是不能直接套ST的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