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3 分频

楼主:
请问想搭配一个CD4013 + 晶振 二分频 电路怎么搭

网友:
4013是双D触发器,可以用于2分频或者4分频。只要将幅度合适的待分频信号输入到该芯片CP端即可。但若你的【晶振】是无源的石英晶体,那么必须先用石英晶体搭个振荡电路。

网友:
如果是要对无源的石英晶体的频率分频,建议使用74HC4060。74HC4060内部带有一个反相器,可以和石英晶体构成振荡电路。这样就不必使用外加芯片来产生振荡了。74HC4060分频数也比4013构成的2分频或4分频多得多,且可以工作在较高的频率下。

网友:
使用CD4013的时钟输入引脚(CLK)来接收晶振的输出信号,从而将输入信号进行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