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有没有带语法提示的IDE?

楼主:
邀请:@dcexpert   参与回复

MicroPython有没有带语法提示的IDE?

我用过好几款,都没有语法提示,python不是有dir函数么,难道只能自己这个测试了?

有时候文档不全的时候只能dir测试其有哪些方法。

Thonny软件没有语法提示。

网友A:
我一般不用IDE,用mobaxterm或putty连接后,在REPL下,输入几个字符后,就可以按键盘上的Tab键让它提示代码补全,如果不止一个选择会列出可能的选项。

thonny上传文件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IDE,用mobaxterm或putty连接后,在REPL下,输入几个字符后,就可以按键盘上的Tab键让它提示代码 ...

好吧,大神都不用IDE,直接用REPL或记事本。

刚下了个IDE,叫Iguana,然后还是没有语法提示。

算了不折腾了,一般看文档也差不多了。

网友:
你是不是在pi上完了thonny 发现没得提示 tab 不好用了呀 pi可以装vscode的~你试试呗~除了卡没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大神都不用IDE,直接用REPL或记事本。 刚下了个IDE,叫Iguana,然后还是没有语法提示。 算了 ...

用repl的自动补全,比一般的IDE好多了

网友A:
如果喜欢用IDE,可以考虑用 MU editor。https://codewith.m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喜欢用IDE,可以考虑用 MU editor。https://codewith.mu/

谢谢,刚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的,首次启动花了几分钟,一直卡在pip上面,可能网络不畅,启动后,发现语法提示是假的,即不是真正获取到板子上的实时提示,见machine.PWM都没有提示。暂进就放弃语法提示了。没提示也还行。

网友:
最新,Thonny是有语法提示的,不过默认没勾选,勾选后有一定提示,当然不能实时分析提示。基本语法是有的。

网友:
不知道jetbrain那个神器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