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在异步时钟下对一个信号进行修改,有问题,有什么修改的方法吗?

楼主:
需要将数据包在40M的时钟下写入FIFO中,在240M的时钟下读出数据包。应为读时钟比写时钟块,并且希望每次可以连续读出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所以我的想法是在写入端每次检测到包尾的最高位‘01’时,变量var_cnt + 1,这时若var_cnt不为‘0’读使能置高,同时在读出端监测到包尾的最高位‘01’时,变量var_cnt - 1,若var_cnt为‘0’停止读出。测试时在只发送一个数据包的情况下var_cnt在写入端检测到包尾的最高位‘01’时变量var_cnt + 1=1,在读出端测到包尾的最高位‘01’时变量var_cnt - 1=0,在减到‘0’后一个周期又变为‘1’,FIFO也没读出程序陷入死循环。

下图中rxdata30写入FIFO,在检测到包尾最高位‘01’时,cnt由0变1.

下图中fifo_out为FIFO读出数据,在检测到包尾最高位‘01’时,cnt由1变0,但在一个周期后又变为1(写程序时就觉得有问题).

数据包每一帧位宽为30bit,用高两位来区分包头、数据、包尾

这段代码如下,感觉不应该在两个时钟下对一个变量进行修改,该怎么改比较好呢?rxclk为40MHz时钟,rxdata30_1另作它用且正常可以不管。

rx_vr: for i in 0 to 15 generate
begin
    process(fe_rst,rxclk,tx_rst,clk240 )
    variable var_cnt : txrx5b_type_16;
    begin
        if (rxclk'event and rxclk = '1') then
            if (fe_rst = '1' or tx_rst = '1') then
                rxdata30_1(i) <= (others => '0');
            else
                if (rx_valid(i) = '1' and rx_ready(i) = '1') then
                    rxdata30_1(i) <= rxdata30(i);
                     if(rxdata30(i)(29 downto 28) = "01") then
                        var_cnt(i) := var_cnt(i)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clk240'event and clk240 = '1') then
            if (fe_rst = '1' or tx_rst = '1') then
                var_cnt(i) := (others => '0');
            else
                    if (fifo_outdout(i)(29 downto 28) = "01" and fifo_outdout1(i)(29 downto 28) = "00") then  --fifo_outdout1 <= fifo_outdout在别的位置写了
                        var_cnt(i) := var_cnt(i)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flit_cnt(i) <=  var_cnt(i);
    end process;

网友A:
关于VHDL在异步时钟下对一个信号进行修改,楼主的想法有什么不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VHDL在异步时钟下对一个信号进行修改,楼主的想法有什么不对么

就是在发送一个测试包时,写入段和读出端,检测到包尾的‘01’后,var_cnt会正常加减‘1’,但在读出端完成减‘1’的操作一个周期后无缘无故又变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