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可编程逻辑单元】具体 包含什么器件,它的可编程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hahajing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  【可编程逻辑单元】具体 包含什么器件,它的可编程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我猜想,这个 逻辑单元中  是不是 包含 【与门】 【或 门】【非门】各一个,具体编程时,由编程 决定 这3个门 中 到底选择使用  哪个门 加入 整体的电路中?

网友:
【是不是 包含 【与门】 【或 门】【非门】各一个,具体编程时,由编程 决定 这3个门 中 到底选择使用  哪个门 加入 整体的电路中?  】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A:
二端输入的与或异或门,反与反或反异或门,非门。三端输入的与或门,反与反或门。还有D,T,SR,JK锁存器,D,T,SR,JK触发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端输入的与或异或门,反与反或反异或门,非门。三端输入的与或门,反与反或门。还有D,T,SR,JK锁存器,D,T ...

谢谢,能讲的再细致些吗?

网友:
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是可编程逻辑的主体,可以根据设计灵活地改变其内部连接与配置,完成不同的逻辑功能。FPGA 一般是基于 SRAM 工艺的,其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几乎都是由查找表(LUT,Look Up Table)和寄存器(Register)组成的。FPGA 内部查找表一般为 4 输入,查找表一般完成纯组合逻辑功能。FPGA 内部寄存器结构相当灵活,可以配置为带同步/异步复位或置位、时钟使能的触发器(FF,Flip Flop),也可以配置成为锁存器(Latch)。FPGA 一般依赖寄存器完成同步时序逻辑设计,比较经典的基本可编程单元的配置是一个寄存器加一个查找表,但是不同厂商的寄存器和查找表的内部结构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寄存器和查找表的组合模式也不同。例如,Altera 可编程逻辑单元通常被称为 LE(Logic Element,逻辑单元),由一个 Register 加一个 LUT 构成。Altera 的大多数 FPGA 将 10 个 LE 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更大的功能单元――逻辑阵列模块(LAB,Logic Array Block),LAB 中除了 LE 还包含 LE 间的进位链、LAB 控制信号、局部互联线资源、LUT 级联链、寄存器级联链等连线与控制资源。

网友:
没那么简单,想说清也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建议去搜索FPGA、EPLD、CPLD、GAL、PAL等的原理和单元结构,不同种类/时期的可编程芯片的基本逻辑单元的结构和具体电路差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