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测评】+串口通信及串口屏波形绘制

楼主:
串口通信是程序调试和数据传送的重要工具,在HC32F4A0开发板自然也提供了串口通信功能。

为测试其串口通信功能,这里使用的是例程usart_uart_polling。

该例程的功能是通过DAP来进行串口的收发,所使用的波特率为115200bps。在使用串口助手软件的情况下,可通过界面来发送字母或数字,并通过窗口来回显接收的内容。

本来这个测试是比较方便的,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DAP接口必须是可驱动的,也就是说在电脑上是有虚拟串口可用的。但对于WIN7系统来说,是没有这种驱程提供的,也就导致其无法使用。

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通过对程序的分析,可知该例程所使用的串口为USART1,其引脚的功能配置为:

 USART1_RX---- PH13

 USART1_TX ---- PH15

这样就可以用USB转TTL模块来连接这2个引脚,进而完成串口通讯的测试,具体连接见图1所示。

图1 串口连接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其收发一致说明功能正常,这样就完成了串口的测试。

图2 串口测试

有了这个基础,再进行函数DDL_PrintfInit()的测试即可达到图3的测试结果,即调试功能也可实现了。

图3 数据采集

实现图4所示效果的字节数据发送函数为:

USART_FuncCmd(USART_UNIT, (USART_RX | USART_INT_RX | USART_TX), ENABLE);
i=0;
for (;;) {
	USART_WriteData(USART_UNIT, 0x0000|ML[i]);
	DDL_DelayMS(10UL);
	i=(i+1)%10;
}

图4 发送字节数据

利用串口屏的指令可在显示屏上绘制指定通道的波形图,产生图5效果的程序为:

while(1)
{
		for ( i = 0 ; i < 64; i++)
		{
			sj=values[i][0];
			sj<<=8;
			sj|=values[i][1];
			sj=sj/20;
			ML[9]=sj%1000/100+'0';
			ML[10]=sj%100/10+'0';
			ML[11]=sj%10+'0';
			for ( j = 0 ; j < 15; j++)
			{
			   USART_WriteData(USART_UNIT, 0x0000|ML[j]);
			   DDL_DelayMS(10UL);
			}
		}
		DDL_DelayMS(1000UL);
}

图5 绘制波形

图6 接收数据

演示视频:

VID_20230326_120848

网友A:
这个usart_uart_polling例程是测试其串口通信功能的专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sart_uart_polling例程是测试其串口通信功能的专用么

是最基本的测试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