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示波器到手了

楼主:
目前囊中羞涩,又想要一台自己的示波器,看到鼎阳和普源的100M示波器都动不动就卖到2000,就舍不得出手了。然后看到一款示波器标称1G采样率,100M带宽,只卖差不多700块钱,如果参数没有虚标,他的劣势就是存储深度只有240k。另外看上的一个叫汉泰的示波器,卖差不多1200一台,但是存储深度有8M,却没货。最后还是买了700块钱这个示波器,现在买回来看还可以,不过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了

网友A:
挺好的够自己用就行,基本测试没问题的话,也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不会坏

网友:
要带宽和通道又要便宜,可以看看模拟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够自己用就行,基本测试没问题的话,也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不会坏

电源是USB输入的,他们给了一个5V2A的充电头,测10M正弦波就有点跳动,然后换了我自己的5V3A的充电头就好多了

网友:
看外观还不错,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种做一般嵌入式开发足够了,可以看看串口、GPIO、低速信号,存储深度对于低端示波器就是一个没啥大用的功能。

网友:
看看主要的接口波形基本就是示波器的作用了,高端用法说实话也不会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了,主要是性能怎么样,虚标应该不会吧

网友C:
汉泰的示波器在国产品牌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之一

用着还行,生产调试线上配这种的多

网友:
确实便宜,不过5V供电,能测多少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汉泰的示波器在国产品牌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之一 用着还行,生产调试线上配这种的多

说没货了

网友:
牛呀~给楼主点赞,自己的示波器

网友:
看你的用途是什么,这个上省钱不好,不过泰克的确耐用,普源性价比高,其他的一般。

网友D:
你要是用过了大存储的示波器,估计就不会想再用这种**k小内存的了,至少目前我发现用M级内存的,确实很方便抓波形,特别是调通信协议什么的,可以把整串包抓下来分析。放很大后都不会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用过了大存储的示波器,估计就不会想再用这种**k小内存的了,至少目前我发现用M级内存的,确实很方便 ...

没钱啊

网友:
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我在某鱼花1K5买了一个二手的麦**平板示波器,就是为了想要好久的24M存储和体积小便于携带。相当满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USB输入的,他们给了一个5V2A的充电头,测10M正弦波就有点跳动,然后换了我自己的5V3A的充电头就好 ...

可在原电源适配器(对于专业工程师不能叫“充电头”)上加个磁珠做滤波,必要时加大滤波电容再并去耦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在原电源适配器(对于专业工程师不能叫“充电头”)上加个磁珠做滤波,必要时加大滤波电容再 ...

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充电头

还“充电头”?!

网友:
这个价格挺不错的,而且看着质量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