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C32F4A0开发板】外部SDRAM存储器读写测试

楼主:
这篇学习下板卡上的SDRAM存储器的读写测试。存储一段数据并读出来,在串口上打印输出。

1、硬件电路

板卡上使用的是IS42S16400芯片

2、程序部分

2.1、sdram.c

#include "main.h"

#define DATA_BUF_LEN                    (0x8000UL)

#define SMC_SDRAM_ADDR    ((uint32_t)(0x80000000))
uint32_t testsdram[10000] __attribute__((at(0X80000000)));

uint32_t m_u32StartAddr = 0UL;
uint32_t m_u32ByteSize = 0UL;

uint8_t m_au8ReadData[DATA_BUF_LEN];
uint8_t m_au8WriteData[DATA_BUF_LEN];

uint16_t m_au16ReadData[DATA_BUF_LEN];
uint16_t m_au16WriteData[DATA_BUF_LEN];

uint32_t m_au32ReadData[DATA_BUF_LEN];
uint32_t m_au32WriteData[DATA_BUF_LEN];

uint32_t m_u32TestCnt = 0UL;
uint32_t m_u32ByteTestErrorCnt = 0UL;
uint32_t m_u32HalfwordTestErrorCnt = 0UL;
uint32_t m_u32WordTestErrorCnt = 0UL;

void sdram_read_volume(void)
{
	BSP_IS42S16400J7TLI_GetMemInfo(&m_u32StartAddr, &m_u32ByteSize);
	DDL_Printf("Memory start address: 0x%.8x \r\n", (unsigned int)m_u32StartAddr);
	DDL_Printf("Memory end   address: 0x%.8x \r\n", (unsigned int)(m_u32StartAddr + m_u32ByteSize - 1UL));
	DDL_Printf("Memory size  (Bytes): 0x%.8x \r\n\r\n", (unsigned int)m_u32ByteSize);
}

void init_sdram(void)
{
	BSP_IS42S16400J7TLI_Init();
	sdram_read_volum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nitialize test data.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TestData(void)
{
    uint32_t i;

    /* Clear count value */
    m_u32ByteTestErrorCnt = 0UL;
    m_u32HalfwordTestErrorCnt = 0UL;
    m_u32WordTestErrorCnt = 0UL;

    /* Initialize test data. */
    for (i = 0UL; i < DATA_BUF_LEN; i++) {
        m_au8ReadData[i] = 0U;
        m_au16ReadData[i] = 0U;
        m_au32ReadData[i] = 0UL;
        m_au8WriteData[i] = (uint8_t)rand();
        m_au16WriteData[i] = (uint16_t)rand();
        m_au32WriteData[i] = (uint32_t)rand();
    }
}

/**
 * @brief  Write memory for byte.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write
 * @param  [in] au8Data                 Pointer to source buffer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write to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Write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8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Write8(uint32_t u32Addr, const uint8_t au8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au8Data != NULL)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uint8_t *)(u32Addr + i) = au8Data[i];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Read memory for byte.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read
 * @param  [out] au8Data                Pointer to buffer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read from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Read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8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Read8(uint32_t u32Addr, uint8_t au8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NULL != au8Data)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au8Data[i] = *(uint8_t *)(u32Addr + i);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Write memory for half-word.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write
 * @param  [in] au16Data                Pointer to buffer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write to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Write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16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Write16(uint32_t u32Addr, const uint16_t au16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au16Data != NULL)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uint16_t *)u32Addr) = au16Data[i];
            u32Addr += 2UL;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Read memory for half-word.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read
 * @param  [out] au16Data               Pointer to buffer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read from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Read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16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Read16(uint32_t u32Addr, uint16_t au16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NULL != au16Data)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au16Data[i] = *((uint16_t *)u32Addr);
            u32Addr += 2UL;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Write memory for word.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write
 * @param  [in] au32Data                Pointer to source buffer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write to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Read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32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Write32(uint32_t u32Addr, const uint32_t au32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NULL != au32Data)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uint32_t *)u32Addr) = au32Data[i];
            u32Addr += 4UL;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Read memory for word.
 * @param  [in] u32Addr                 Memory address to read
 * @param  [out] au32Data               Pointer to destination buffer to write
 * @param  [in] u32Len                  Length of the buffer to read from memory
 * @retval int32_t:
 *           - LL_OK:                   Read successfully.
 *           - LL_ERR_INVD_PARAM:       If one of following cases matches:
 *                                      -The pointer au32Data value is NULL.
 *                                      -The variable u32Len value is 0.
 */
static int32_t MEMORY_Read32(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au32Data[],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int32_t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if ((NULL != au32Data) && (0UL != u32Len)) {
        for (i = 0UL; i < u32Len; i++) {
            au32Data[i] = *((uint32_t *)u32Addr);
            u32Addr += 4UL;
        }
        i32Ret = LL_OK;
    }

    return i32Ret;
}

/**
 * @brief  Access memory for byte.
 * @param  [in] u3AccessAddr:           Memory address
 * @param  [in] NumBytes:               Access size(unit: byte)
 * @retval count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dada error
 */
static uint32_t MEMORY_Access8(uint32_t u3AccessAddr, uint32_t NumBytes)
{
    uint32_t i;
    uint32_t j;
    uint32_t u32TestErrCnt = 0UL;
    uint32_t u32MemoryAddr = u3AccessAddr;

    for (i = 0UL; i < NumBytes; i += DATA_BUF_LEN) {
        (void)MEMORY_Write8(u32MemoryAddr, m_au8WriteData, DATA_BUF_LEN);
        (void)MEMORY_Read8(u32MemoryAddr, m_au8ReadData, DATA_BUF_LEN);

        /* Verify data. */
        for (j = 0UL; j < DATA_BUF_LEN; j++) {
            if (m_au8WriteData[j] != m_au8ReadData[j]) {
                u32TestErrCnt++;
                DDL_Printf("Byte read/write error: address = 0x%.8x; write data = 0x%x; read data = 0x%x\r\n",
                           (unsigned int)(u32MemoryAddr + j), (unsigned int)m_au8WriteData[j], (unsigned int)m_au8ReadData[j]);
            }
        }

        u32MemoryAddr +=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8ReadData[0]));
        (void)memset(m_au8ReadData, 0,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8ReadData[0])));
        BSP_LED_Toggle(LED_BLUE);
    }

    return u32TestErrCnt;
}

/**
 * @brief  Access memory for half-word.
 * @param  [in] u3AccessAddr:           Memory address
 * @param  [in] NumHalfwords:           Access size(unit: half-word)
 * @retval count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dada error
 */
static uint32_t MEMORY_Access16(uint32_t u3Access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s)
{
    uint32_t i;
    uint32_t j;
    uint32_t u32TestErrCnt = 0UL;
    uint32_t u32MemoryAddr = u3AccessAddr;

    for (i = 0UL; i < NumHalfwords; i += DATA_BUF_LEN) {
        (void)MEMORY_Write16(u32MemoryAddr, m_au16WriteData, DATA_BUF_LEN);
        (void)MEMORY_Read16(u32MemoryAddr, m_au16ReadData, DATA_BUF_LEN);

        /* Verify data. */
        for (j = 0UL; j < DATA_BUF_LEN; j++) {
            if (m_au16WriteData[j] != m_au16ReadData[j]) {
                u32TestErrCnt++;
                DDL_Printf("Halfword read/write error: address = 0x%.8x; write data = 0x%x; read data = 0x%x\r\n",
                           (unsigned int)(u32MemoryAddr + j), (unsigned int)m_au16WriteData[j], (unsigned int)m_au16ReadData[j]);
            }
        }

        u32MemoryAddr +=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16ReadData[0]));
        (void)memset(m_au16ReadData, 0,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16ReadData[0])));
        BSP_LED_Toggle(LED_BLUE);
    }

    return u32TestErrCnt;
}

/**
 * @brief  Access memory for word.
 * @param  [in] u3AccessAddr:           Memory address
 * @param  [in] NumWords:               Access size(unit: word)
 * @retval count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dada error
 */
static uint32_t MEMORY_Access32(uint32_t u3AccessAddr, uint32_t NumWords)
{
    uint32_t i;
    uint32_t j;
    uint32_t u32TestErrCnt = 0UL;
    uint32_t u32MemoryAddr = u3AccessAddr;

    for (i = 0UL; i < NumWords; i += DATA_BUF_LEN) {
        (void)MEMORY_Write32(u32MemoryAddr, m_au32WriteData, DATA_BUF_LEN);
        (void)MEMORY_Read32(u32MemoryAddr, m_au32ReadData, DATA_BUF_LEN);

        /* Verify data. */
        for (j = 0UL; j < DATA_BUF_LEN; j++) {
            if (m_au32WriteData[j] != m_au32ReadData[j]) {
                u32TestErrCnt++;
                DDL_Printf("Word read/write error: address = 0x%.8x; write data = 0x%.8x; read data = 0x%.8x\r\n",
                           (unsigned int)(u32MemoryAddr + j), (unsigned int)m_au32WriteData[j], (unsigned int)m_au32ReadData[j]);
            }
        }

        u32MemoryAddr +=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32ReadData[0]));
        (void)memset(m_au32ReadData, 0, (DATA_BUF_LEN * sizeof(m_au32ReadData[0])));
        BSP_LED_Toggle(LED_BLUE);
    }

    return u32TestErrCnt;
}

void sdram_test(void)
{
	uint32_t ts=0;
	printf("write testsdram:\r\n");
	for(ts=1;ts<100;ts++)
	{
		testsdram[ts]=ts;
		printf("%02x ",testsdram[ts]);
		if((ts%10)==0)
		{
			printf("\r\n");
		}
	}
	printf("\r\n");

	DDL_DelayMS(500UL);
	printf("read testsdram:\r\n");
	for(ts=1;ts<100;ts++)
	{
		printf("%02x ",testsdram[ts]);
		if((ts%10)==0)
		{
			printf("\r\n");
		}
	}
	printf("\r\n");
}

2.2、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h"
#include "sram.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le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can.h"
#include "adc.h"
#include "sdram.h"

stc_touchpad_data_t touchdat;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_IncTick();
		led1_tog();
}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u=0;
	uint8_t i=0;
	uint16_t cord[6]={WHITE, BLUE, BRED, GBLUE, RED, YELLOW};
	/* Register write enable for some required peripherals. */
	LL_PERIPH_WE(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SRAM);

	BSP_CLK_Init();
	/* EXCLK 60MHz */
	CLK_SetClockDiv(CLK_BUS_EXCLK, CLK_EXCLK_DIV4);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BSP_PRINTF_BAUDRATE, BSP_PRINTF_Preinit);
	BSP_IO_Init();
	BSP_LED_Init();
	//BSP_LCD_IO_Init();

	//init_led();
	//init_touch();
	//init_lcd();
	//init_sram();
	//init_timer0();
	//init_can();
	//init_adc();
	init_sdram();
	//SysTick_Init(1000U);

	LL_PERIPH_WP(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SRAM);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sdram_test();

	u=0;
	for (;;)
	{

		BSP_LED_Toggle(LED_RED);
		DDL_DelayMS(500UL);
		BSP_LED_Toggle(LED_BLUE);
		DDL_DelayMS(500UL);

	}
}

3、运行结果

串口输出信息:

写入SDRAM的数据和读出SDRAM的数据。

网友:
楼主可以把板卡上的SDRAM存储器的读写测试的编程流程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