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替代STM32F103

楼主:
背景:产品功能精简,将原本的GD32F303RET6 替换为 GD32F303CBT6 ,采用 CubeMX + HAL 库来开发软件。

问题:原本 GD32F303RET6 是为了替代 STM32F103RET6 的,现在也想用 GD32F303CBT6 来替代 STM32F103CBT6 。但是查了资料发现两者外设并不能等价替换,差了 DAC 。

如下图:

STM32F103CBT6 属于中等容量产品,没有 DAC

GD32F303CBT6 有 DAC

这样,用CubeMX选择 STM32F103CBT6型号作为基准生成的 HAL 库工程 就不带 DAC 功能了。

求助: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特殊手段,把这个DAC添加到生成的 HAL库工程 里面 。主要是不太想用标准库来开发了,前期的配置太耗时间了。

网友:
GD32F303最近价格也不便宜,20+,外设一般,

网友:
别想了,不可能,F303和103很多寄存器地址都不一样,寄存器功能差别也很大,不可能在软件上直接替换。

网友:
说的天花乱坠,GD32F303有的使用也替代不了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