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加密

楼主:
GD系列的单片机通过DFU方式升级的时候,用的是hex文件,这样就会造成程序泄密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防止程序泄密呢?前提是通过DFU升级

网友A:
他提供的DFU开源吗?如果开源可以自己对HEX数据加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提供的DFU开源吗?如果开源可以自己对HEX数据加密就行了。

这个还这真不清楚,应该不会开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这真不清楚,应该不会开源吧

DFU还好吧,开源也正常,或者能改接收那一部分的代码也可以添加加密功能。实在不行,自己写一个DFU。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还好吧,开源也正常,或者能改接收那一部分的代码也可以添加加密功能。实在不行,自己写一个DFU。

官方有相应的资料吗?

网友C:
只能是传输加密后的HEX文件,写入前先解密还原,用固定字+唯一ID作为密钥,这样每台设备的同版本HEX文件都不同,不具备通用性,也就不怕被拦截盗取了。

网友D:
DFU烧写的程序应该是读不出来吧?不管用那种方式烧写程序,烧写的人都需要有对应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传输加密后的HEX文件,写入前先解密还原,用固定字+唯一ID作为密钥,这样每台设备的同版本HEX文件都 ...

嗯,是的,现在是如果用官方工具就没办法加密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只能自己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DFU烧写的程序应该是读不出来吧?不管用那种方式烧写程序,烧写的人都需要有对应的固件。

主要是写的时候,因为客户升级需要用到DFU方式,只能给他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现在是如果用官方工具就没办法加密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只能自己写一个

官方工具本身是通用的,就算提供加密你敢用么?有人破解立刻全崩,厂家才不会傻到主动背锅,自然不会提供通讯加密功能。一般程度的加密很简单,只要令破解成本高于购买成品即足够安全。

网友:
单机为什么能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