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电感相对于普通功率电感的优势和劣势

楼主:
                                                                图 1

                                                               图2

如上面两幅图所示(图1为功率贴片电感,图2为磁环插件电感)

从两幅图可以看出,10uH/10A的两种电感,磁环电感的价格明显低于功率贴片电感(而且磁环电感的直流阻抗更低,这又是一个优势)。那么磁环电感相对于功率电感的缺点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问题,我看淘宝上很多电源模块都是用这种磁环电感,是不是因为性价比高的原因?(意思是单位价格的感抗更高,额定电流更大,直流阻抗更小。因为感抗值很大的功率电感价格很高)

(我对比了很多其他感抗值的电感发现,在相同的感抗和额定电流下,磁环的价格普遍都是更低),谢谢各位。

网友A:
【那么磁环电感相对于功率电感的缺点是什么呢?】

至少有一个缺点:无法贴到电路板上,只能插孔焊接。

网友B:
环状的emi大,效率比不上一体的,就价钱便宜,前者5块,后者30块

网友C:
楼主帖所及磁环电感在大批量使用时的安装、焊接成本较高,超过一个成本平衡点后反而贵了,而且耐机械冲击性也不如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状的emi大,效率比不上一体的,就价钱便宜,前者5块,后者30块

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帖所及磁环电感在大批量使用时的安装、焊接成本较高,超过一个成本平衡点后反而贵了,而且耐机械冲击性 ...

这是机械,安装方面的劣势,电气方面的劣势有吗?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磁环电感相对于功率电感的缺点是什么呢?】 至少有一个缺点:无法贴到电路板上,只能插孔焊接。

前辈,电气方面的劣势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电气方面的劣势有吗?谢谢!

【电气方面的劣势有吗?谢谢!】

磁环电感是否在电气方面有劣势,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机械,安装方面的劣势,电气方面的劣势有吗?谢谢大佬!

那就谈不上了。常规应用方面,只要设计符合规范,那电气参数方面环形电感相比贴片电感不存在什么劣势。但如果设计规范性不足,环形电感更容易发生磁饱和,这一点必须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状的emi大,效率比不上一体的,就价钱便宜,前者5块,后者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谈不上了。常规应用方面,只要设计符合规范,那电气参数方面环形电感相比贴片电感不存在什么劣势。但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