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LwIP应用之TCP串口服务器

楼主:
HC32F4A0_FreeRTOS_LwIP移植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上篇,已经移植了LwIP,并且成功Ping通。本篇,我们开始运用LwIP的Netconn API接口,最终实现TCP串口服务器。

        首先,我们先实现TCP回显服务器。功能如下,在HC32F4A0所在的板子上创建TCP服务器,PC机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任意数据,服务器回送该数据。由于,前两篇已经实现FreeRTOS和LwIP的移植,现在直接创建TCP服务器任务和编写回显服务器。

        先使用struct netconn结构体,创建全局指针变量,*tcpconn和*newconn,tcpconn是用来创建新的连接,连接类型可以为TCP或UDP,这里我们选TCP。newconn用来存放侦听到的新的连接。总体步骤为 创建连接-->绑定端口-->进入侦听状态-->等待新的连接。新的TCP客户端连接上后,进入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们以阻塞的方式等待数据,当有数据时,调用netbuf_data函数将数据取出来,进行相应的操作。以下是TCP回显服务器的代码:

/**************************************************************
  * @name xTaskTcpServer
  * @brief * @param   pvParameters: [输入/出]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Zachary
  * [url=home.php?mod=space&uid=34591]@data[/url] 2023-03-27
 **************************************************************/
uint8_t vlist = 0x0;
static void xTaskTcpServer( void *pvParameters )
{
    err_t err = ERR_OK;
	struct netbuf *recvbuf;
	void *data = NULL;
	uint16_t len = 0;

    tcpconn = netconn_new( NETCONN_TCP );
    netconn_bind( tcpconn, IPADDR_ANY, 5000 );
    netconn_listen( tcpconn );

    for( ;; )
    {
        err = netconn_accept( tcpconn, &newconn );

        char *DispChar = NULL;
        LCD_ShowString( 10, 370,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Tcp Client is Connected...",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 400,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Receive:", WHITE, BLACK );
        if( err == ERR_OK )
        {
			for( ;; )
			{
				if( ( err = netconn_recv( newconn, &recvbuf ) ) == ERR_OK )
                {
                    do
                    {
                        netbuf_data( recvbuf, &data, &len );
                        netconn_write( newconn, data, len, NETCONN_COPY );
                        DispChar = ( char * )malloc( len );
                        memcpy( DispChar, data, len );
                        if( vlist >= 5 )
                        {
                            vlist = 0;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0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1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2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3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4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5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DispChar, WHITE, BLACK );
                        }
                        else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vlist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DispChar, WHITE, BLACK );
                        }
                        vlist++;
                    } while( netbuf_next( recvbuf ) >= 0 );

                    netbuf_delete( recvbuf );
                    free( DispChar );
                }
				else
				{
//__RS232_SVR_DESTROY:
					netconn_close( newconn );
					while( ERR_OK != netconn_delete( newconn ) )
					{
						vTaskDelay( 1 );
					}
                    vlist = 0;
                    LCD_ShowString( 10, 370,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Tcp Client is Closed...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 400,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0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1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2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3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4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LCD_ShowString( 106, 400 + 5 * 24, lcddev.width, lcddev.height, 24, ( uint8_t * )"                         ", WHITE, BLACK );
                    break;
				}
			}
		}
		vTaskDelay( 10 );
    }
}

实验现象:

TcpServer

工程源码:

        下篇实现串口服务器功能,主要原理时,使用TCP服务器接收网络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串口接收数据,通过网络发送出去。

网友:
在HC32F4A0所在的板子上创建TCP服务器,这个看起来有点难度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老哥的分享,但是我这跑你的文件一直会进xQueueSemaphoreTake函数的configASSERT( ( pxQueue ) ),老哥知道原因吗。二值信号量这些都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