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里这个符号是什么器件?

楼主:
最近在看高云FPGA的原理图,其中有一些元件符号是Z?,看图形和磁珠很像,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吗?

未知器件

磁珠器件

网友:
感觉像磁珠,或者是可恢复保险。

网友A:
这不就是磁珠嘛,看用法,不管是接地处还是接电源处,都是标准的磁珠用法。

网友:
磁珠,LTspice仿真图纸里面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磁珠嘛,看用法,不管是接地处还是接电源处,都是标准的磁珠用法。

我感觉也是磁珠 可是如果都是磁珠 同一个原理图为什么有用Z有用FB的

网友:
既然各位都说是磁珠了,那应该就是磁珠了。

网友:
肯定是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是磁珠 可是如果都是磁珠 同一个原理图为什么有用Z有用FB的

从老图里复制粘贴,慢慢的就乱套了

网友:
这种磁珠的画法比较少见

网友:
应该是磁珠了,比较少见,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