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的程序,发送的数据自加,连续发送。

tx_data=tx_data+1;

试验成功。

后来,我把程序改了:tx_data=tx_data;

不自加了。可是程序烧进去,效果还是自加。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其实你烧录的还是之前的软件,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改了程序但是没重新编译,或者调软件的时候调错了

网友A:
大概率还是程序没编译或者烧写正确。

网友B:
试试重新编译程序,确保修改后的代码被正确地烧录到芯片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还是程序没编译或者烧写正确。

编译肯定是编译了,烧写也跟以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新编译程序,确保修改后的代码被正确地烧录到芯片上。

编译了,是不是修改后的代码被正确的烧录到芯片上就不好说了。

烧录方法跟以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编译肯定是编译了,烧写也跟以前一样

你试着修改,在上电的时候发送一串字符,看看上电的时候会不会打印。如果会,说明代码确实编译+烧写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修改,在上电的时候发送一串字符,看看上电的时候会不会打印。如果会,说明代码确实编译+烧写成功 ...

现在也可以打印,只是不是我要的结果。

甚至我在程序里不让它打印,照样打印。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可以打印,只是不是我要的结果。 甚至我在程序里不让它打印,照样打印。 这是怎么回事?

你把初始化串口的函数注释掉,看看还给你发东西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初始化串口的函数注释掉,看看还给你发东西不。

谢谢!重新写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重新写了一下,就好了。

我感觉是哪里代码多了几句,可以用代码管理器,我自己写代码都会用代码管理器,好找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哪里代码多了几句,可以用代码管理器,我自己写代码都会用代码管理器,好找问题。

我不会用代码管理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用代码管理器

可以学学,很简单的,而且对写代码帮助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学,很简单的,而且对写代码帮助很大!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学,网上有资料吗?或者有什么视频教程。

我学过一段时间CPLD和FPGA,从没听说过代码管理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学,网上有资料吗?或者有什么视频教程。 我学过一段时间CPLD和FPGA,从没听说过代 ...

git呀,我用的是SmartGi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it呀,我用的是SmartGit。

没用过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搜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搜搜,谢谢!

嗯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