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LwIP应用之串口服务器

楼主:
        HC32F4A0_FreeRTOS_LwIP移植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本篇使用HC32F4A0的串口1和LwIP协议栈实现串口服务器的功能。已经实现了TCP回显服务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串口相关代码,使数据能双向透传,实现简易串口服务器的功能。

工作流程分为两块,一个是串口到网络,另一个是网络到串口。这里使用串口1中断接收数据,通过netconn_write API传输给TCP客户端;TCP客户端发送数据到服务器,接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理清思路,下面开始实现。

       首先实现网络到串口。先创建一个TCP服务器( sys_thread_new( "Uart_Server", xTaskUARTServer, NULL, 512, 4 ) ),建立新的连接后,进入网络数据接收环节,当服务器有数据进来时,我们调用写好的串口中断发送函数,将数据发送出去,我们在串口端就可以接收到相关数据。以下是服务器代码,串口发送函数,将在后面的串口内容中说明。

/* ---创建Tcp串口服务器--- */
sys_thread_new( "Uart_Server", xTaskUARTServer, NULL, 512, 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2621]@name[/url] xTaskUARTServer
  * @brief 串口服务器
  * @param   pvParameters: [输入/出]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Zachary
  * [url=home.php?mod=space&uid=34591]@data[/url] 2023-03-28
 **************************************************************/
static void xTaskUARTServer( void *pvParameters )
{
    err_t err = ERR_OK;
	struct netbuf *recvbuf;
	void *data = NULL;
	uint16_t len = 0;

    tcpconnUart = netconn_new( NETCONN_TCP );
    netconn_bind( tcpconnUart, IPADDR_ANY, 5001 );
    netconn_listen( tcpconnUart );

    for( ;; )
    {
        err = netconn_accept( tcpconnUart, &newconnUart );
        COM1_Info.RxCnt = 0;
        if( err == ERR_OK )
        {
			for( ;; )
			{
				if( ( err = netconn_recv( newconnUart, &recvbuf ) ) == ERR_OK )
                {
                    do
                    {
                        netbuf_data( recvbuf, &data, &len );  /* 搬运收到的数据 */
                        USART1_SendData_UseIT( data, len );   /* 串口中断发送数据 */
                    } while( netbuf_next( recvbuf ) >= 0 );

                    netbuf_delete( recvbuf );
                    COM1_Info.RxCnt = 0;
                }
				else
				{
					netconn_close( newconnUart );
					while( ERR_OK != netconn_delete( newconnUart ) )
					{
						vTaskDelay( 1 );
					}
                    break;
				}
			}
		}
		vTaskDelay( 10 );
    }
}

        接着实现串口到网络。基本思路是串口通过中断接收数据,接收完成后,通过LwIP相关函数(netconn_write),发送出去,在TCP客户端可以接收到发送的数据。以往,我都是通过串口空闲中断来判断一帧数据的接收完成。但是,写程序时发现,HC32F4A0这个单片机没有串口空闲中断这个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串口接收超时中断的功能。在这里忍不住想要吐槽两句,这个串口空闲中断的功能怎么能没有呢,接收超时功能只有4个串口(1、2、6、7)可以用,而且要用到相关定时器0。接收超时功能与定时器的对应情况,如下图所示。

        以下是定时器0的配置代码,这里面的超时时间,根据不同的时钟源、分频系数和比较直来设置。这个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在串口初始化函数中调用。

/**************************************************************
  * @Name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static void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void )
{
    stc_tmr0_init_t stcTmr0_InitStruct;

    LL_PERIPH_WE(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FCG_Fcg2PeriphClockCmd( FCG2_PERIPH_TMR0_1, ENABLE );

    TMR0_DeInit( CM_TMR0_1 );

    TMR0_SetCountValue( CM_TMR0_1, TMR0_CH_A, 0 );

    stcTmr0_InitStruct.u32Func = TMR0_FUNC_CMP;
    stcTmr0_InitStruct.u32ClockSrc = TMR0_CLK_SRC_INTERN_CLK;   /* ---PLCK1:120MHz--- */
    stcTmr0_InitStruct.u32ClockDiv = TMR0_CLK_DIV32;
    stcTmr0_InitStruct.u16CompareValue = 330;
    TMR0_Init( CM_TMR0_1, TMR0_CH_A, &stcTmr0_InitStruct );

    TMR0_HWStartCondCmd( 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
    TMR0_HWClearCondCmd( 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

    LL_PERIPH_WP(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下面是串口初始化函数,基本参数初始化后,配置了3个中断,分别是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和超时接收中断。

/**************************************************************
  * @Name    bsp_Usart_Init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void bsp_Usart_Init( void )
{
	stc_usart_uart_init_t Usart_InitStruct;
    stc_irq_signin_config_t stcIrqSigninConfig;

	LL_PERIPH_WE(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解保护--- */

	/* Configure USART RX/TX pin. */
    GPIO_SetFunc( USART1_RX_PORT, USART1_RX_PIN, GPIO_FUNC_33 );
    GPIO_SetFunc( USART1_TX_PORT, USART1_TX_PIN, GPIO_FUNC_32 );

	USART1_FCG_ENABLE();		/* ---使能串口1功能时钟--- */

	USART_U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32ClockSrc = USART_CLK_SRC_INTERNCLK;			    /* ---选择内部时钟--- */
    Usart_InitStruct.u32ClockDiv = USART_CLK_DIV64;					    /* ---时钟64分频--- */
	Usart_InitStruct.u32CKOutput = USART_CK_OUTPUT_DISABLE;			    /* ---不输出时钟--- */
    Usart_InitStruct.u32Baudrate = 115200UL;
	Usart_InitStruct.u32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InitStruct.u32DataWidth = USART_DATA_WIDTH_8BIT;
	Usart_InitStruct.u32StopBit = USART_STOPBIT_1BIT;
	Usart_InitStruct.u32FirstBit = USART_FIRST_BIT_LSB;				    /* ---LSB线性--- */
	Usart_InitStruct.u32HWFlowControl = USART_HW_FLOW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32StartBitPolarity = USART_START_BIT_LOW;		    /* ---起始位为低--- */
	Usart_InitStruct.u32OverSampleBit = USART_OVER_SAMPLE_8BIT;	        /* ---8倍过采样--- */

	if ( LL_OK != USART_UART_Init( CM_USART1, &Usart_InitStruct, NULL ) )
	{
        for (;;)
		{
        }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3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RI;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RxCplt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1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TI;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TxCplt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2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RTO;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Idle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 USART_TX | USART_RX | USART_INT_RX ), ENABLE );	/* ---打开发送接收功能、中断接收功能---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TX_EMPTY, DISABLE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RX_TIMEOUT | USART_RX_TIMEOUT, ENABLE );

    COM1_Info.pRxBuf = RxBuf;
	COM1_Info.pTxBuf = TxBuf;

    LL_PERIPH_WP(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上保护--- */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

下面是bsp_Usart.h、bsp_Usart.c中的内容:

/**
  ************************************* Copyright ******************************
  *                 (C) Copyright 2022,Zachray,HPU, China.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Name   : bsp_Usart.h
  * Version    : v1.0
  * Author     : Zachary
  * Date       : 2023-02-15
  *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first edition
											---Zachary,in Zhejiang Hanpu.
  ******************************************************************************
 */
#ifndef __BSP_USART_H_
#define __BSP_USART_H_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 Define ------------------------------------------------------------*/
#define USART1_FCG_ENABLE()         FCG_Fcg3PeriphClockCmd( FCG3_PERIPH_USART1, ENABLE )
#define USART1_TX_PIN				GPIO_PIN_15
#define USART1_TX_PORT				GPIO_PORT_H
#define USART1_RX_PIN				GPIO_PIN_13
#define USART1_RX_PORT				GPIO_PORT_H

/* --- Typedef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xLen;
    uint8_t TxCnt;
    uint8_t *pTxBuf;
    uint8_t RxLen;
    uint8_t RxCnt;
    uint8_t *pRxBuf;
} COM_Typedef;
/* --- Variables ---------------------------------------------------------*/
extern COM_Typedef COM1_Info;
/* --- Functions ---------------------------------------------------------*/
void bsp_Usart_Init( void );
void USART1_SendData_UseIT( uint8_t *pBuf, uint8_t pLen );
/*------------------------------------------------------------------------*/

#endif      /* __BSP_USART_H_ */

/**
  ************************************* Copyright ******************************
  *
  *                 (C) Copyright 2022,Zachary ,HPU, China.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Name   : bsp_Usart.c
  * Version    : v1.0
  * Author     : Zachary
  * Date       : 2023-02-13
  * Description:
  ******************************************************************************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s_includes.h"
/* --- Typedef -----------------------------------------------------------*/
/* --- Define ------------------------------------------------------------*/
/* --- Macro -------------------------------------------------------------*/
/* --- Variables ---------------------------------------------------------*/
uint8_t TxBuf[250];
uint8_t RxBuf[250];
COM_Typedef COM1_Info;
/* --- Functions ---------------------------------------------------------*/
static void USART1_RxCpltCallback( void );
static void USART1_TxCpltCallback( void );
static void USART1_IdleCallback( void );
static void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void );
/*------------------------------------------------------------------------*/

/**************************************************************
  * @Name    bsp_Usart_Init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void bsp_Usart_Init( void )
{
	stc_usart_uart_init_t Usart_InitStruct;
    stc_irq_signin_config_t stcIrqSigninConfig;

	LL_PERIPH_WE(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解保护--- */

	/* Configure USART RX/TX pin. */
    GPIO_SetFunc( USART1_RX_PORT, USART1_RX_PIN, GPIO_FUNC_33 );
    GPIO_SetFunc( USART1_TX_PORT, USART1_TX_PIN, GPIO_FUNC_32 );

	USART1_FCG_ENABLE();		/* ---使能串口1功能时钟--- */

	USART_U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32ClockSrc = USART_CLK_SRC_INTERNCLK;			    /* ---选择内部时钟--- */
    Usart_InitStruct.u32ClockDiv = USART_CLK_DIV64;					    /* ---时钟64分频--- */
	Usart_InitStruct.u32CKOutput = USART_CK_OUTPUT_DISABLE;			    /* ---不输出时钟--- */
    Usart_InitStruct.u32Baudrate = 115200UL;
	Usart_InitStruct.u32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InitStruct.u32DataWidth = USART_DATA_WIDTH_8BIT;
	Usart_InitStruct.u32StopBit = USART_STOPBIT_1BIT;
	Usart_InitStruct.u32FirstBit = USART_FIRST_BIT_LSB;				    /* ---LSB线性--- */
	Usart_InitStruct.u32HWFlowControl = USART_HW_FLOW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32StartBitPolarity = USART_START_BIT_LOW;		    /* ---起始位为低--- */
	Usart_InitStruct.u32OverSampleBit = USART_OVER_SAMPLE_8BIT;	        /* ---8倍过采样--- */

	if ( LL_OK != USART_UART_Init( CM_USART1, &Usart_InitStruct, NULL ) )
	{
        for (;;)
		{
        }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3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RI;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RxCplt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1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TI;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TxCplt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INT002_IRQn;						/* ---中断向量号--- */
    stcIrqSigni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USART1_RTO;				/* ---中断类型--- */
    stcIrqSigninConfig.pfnCallback = &USART1_IdleCallback;		    /* ---中断回调函数--- */
    INTC_IrqSignIn( &stcIrqSigninConfig );
    NVIC_ClearPending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 ---清中断--- */
    NVIC_SetPriority(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2UL );				/* ---设置中断优先级--- */
    NVIC_EnableIRQ( stcIrqSigninConfig.enIRQn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 USART_TX | USART_RX | USART_INT_RX ), ENABLE );	/* ---打开发送接收功能、中断接收功能---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TX_EMPTY, DISABLE );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RX_TIMEOUT | USART_RX_TIMEOUT, ENABLE );

    COM1_Info.pRxBuf = RxBuf;
	COM1_Info.pTxBuf = TxBuf;

    LL_PERIPH_WP(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上保护--- */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

/**************************************************************
  * @Name    USART1_IdleCallback
  * @brief   超时功能用作空闲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extern TaskHandle_t xTaskHandleTask2;
static void USART1_IdleCallback( void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 SET == USART_Get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RX_TIMEOUT ) )
    {
        if( xTaskHandleTask2 != NULL )
        {
            vTaskNotifyGiveFromISR( xTaskHandleTask2,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ortYIELD_FROM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TMR0_Stop( CM_TMR0_1, TMR0_CH_A );
        USART_Clear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RX_TIMEOUT );
    }
}

/**************************************************************
  * @Name    USART1_RxCpltCallback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2-20
 **************************************************************/
static void USART1_RxCpltCallback( void )
{
    uint8_t u8Data = 0x0;
    if( USART_Get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RX_FULL ) != RESET )
    {
        u8Data = ( uint8_t )USART_ReadData( CM_USART1 );
        COM1_Info.pRxBuf[COM1_Info.RxCnt] = u8Data;
        //USART_WriteData( CM_USART1, COM1_Info.pRxBuf[COM1_Info.RxCnt] );
        COM1_Info.RxCnt++;
    }
}

/**************************************************************
  * @Name    USART1_TxCpltCallback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2-21
 **************************************************************/
static void USART1_TxCpltCallback( void )
{
    if( USART_Get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TX_EMPTY ) != RESET )
    {
        if( COM1_Info.TxLen > 0x00 )
        {
            CM_USART1->DR = COM1_Info.pTxBuf[COM1_Info.TxCnt] & 0X01FF;
            COM1_Info.TxCnt++;
            COM1_Info.TxLen--;
        }
        else
        {
            COM1_Info.TxLen = 0x00;
            COM1_Info.TxCnt = 0x00;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TX_EMPTY, DISABLE );
        }
    }
}

/**************************************************************
  * @Name    USART1_SendData_UseIT
  * @brief
  * @param   pBuf: [输入/出]
**			 pLen: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2-23
 **************************************************************/
void USART1_SendData_UseIT( uint8_t *pBuf, uint8_t pLen )
{
    COM1_Info.TxCnt = 0x00;
    COM1_Info.TxLen = pLen;
	memcpy( COM1_Info.pTxBuf, pBuf, COM1_Info.TxLen );
    CM_USART1->DR = pBuf[COM1_Info.TxCnt];
    COM1_Info.TxCnt++;
    COM1_Info.TxLen--;
    USART_FuncCmd( CM_USART1, USART_INT_TX_EMPTY, ENABLE );
}

/**************************************************************
  * @Name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static void bsp_TimerForUSART1_Init( void )
{
    stc_tmr0_init_t stcTmr0_InitStruct;

    LL_PERIPH_WE(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FCG_Fcg2PeriphClockCmd( FCG2_PERIPH_TMR0_1, ENABLE );

    TMR0_DeInit( CM_TMR0_1 );

    TMR0_SetCountValue( CM_TMR0_1, TMR0_CH_A, 0 );

    stcTmr0_InitStruct.u32Func = TMR0_FUNC_CMP;
    stcTmr0_InitStruct.u32ClockSrc = TMR0_CLK_SRC_INTERN_CLK;   /* ---PLCK1:120MHz--- */
    stcTmr0_InitStruct.u32ClockDiv = TMR0_CLK_DIV32;
    stcTmr0_InitStruct.u16CompareValue = 330;
    TMR0_Init( CM_TMR0_1, TMR0_CH_A, &stcTmr0_InitStruct );

    TMR0_HWStartCondCmd( 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
    TMR0_HWClearCondCmd( 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

    LL_PERIPH_WP(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INTC );
}

/**************************************************************
  * @Name    _sys_exit
  * @brief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param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2-09-05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 int x )
{
    x = x;
}

/**************************************************************
  * @Name    fputc
  * @brief
  * @param   ch: [输入/出]
**			 f: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2-02-23
 **************************************************************/
int fputc( int ch, FILE *f )
{
    USART_WriteData( CM_USART1, ch );
    while( USART_Get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TX_EMPTY ) == RESET );

    return ch;
}

        实现了串口超时接收的功能,在超时接收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FreeRTOS的直接通知任务功能,通知串口数据转发处理任务。在这个任务中调用netconn_write函数,将数据通过网络发出去。以下是超时接收中断函数内容、串口数据转发处理任务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超时接收中断需要软件清零。

/**************************************************************
  * @Name    USART1_IdleCallback
  * @brief   超时功能用作空闲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8
 **************************************************************/
extern TaskHandle_t xTaskHandleTask2;
static void USART1_IdleCallback( void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 SET == USART_Get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RX_TIMEOUT ) )
    {
        if( xTaskHandleTask2 != NULL )
        {
            vTaskNotifyGiveFromISR( xTaskHandleTask2,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ortYIELD_FROM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TMR0_Stop( CM_TMR0_1, TMR0_CH_A );
        USART_ClearStatus( CM_USART1, USART_FLAG_RX_TIMEOUT );
    }
}

/**************************************************************
  * @Name    xTask2
  * @brief   用作串口接收转发
  * @param   pvParameters: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Zachary
  * @Data    2023-03-23
 **************************************************************/
static void xTask2( void *pvParameters )
{
    for( ;; )
    {
        ulTaskNotifyTake( pdTRUE, portMAX_DELAY );
        if( newconnUart != NULL )
        {
            netconn_write( newconnUart, COM1_Info.pRxBuf, COM1_Info.RxCnt, NETCONN_COPY );
        }
        COM1_Info.RxCnt = 0;
    }
}

视频验证:

UartServer

工程源码:

网友:
这界面看起来真不错,清晰易懂

网友:
亲,厉害,编译下载调试,完全正常工作,好棒

网友:
亲,有没有HC32F4A0-LwIP应用之串口服务器 ,并且是RT-THREAD操作系统的,不是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