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LLC中无论什么工况,谐振电感电流变化速度,都大于励磁电感电流

楼主:
是不是就是根据电感的特性,对电流变化存在阻碍作用,一般励磁电感感量比谐振电感大,感量越大,电流受到的阻碍越大,电流变化的就越慢。

网友:
似乎说是谐振电感具有较小的电感值和较大的品质因数,因此在谐振频率附近,谐振电感的阻抗会显著增加,导致其响应速度变化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