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有没有直流无刷电机方面的资料?

网友:
自己做过的,在标准电机尾部加个磁铁,再加个12位的霍尔感应输出,PID控制位置。

网友:
会改变方向,没有一直的直流。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捣鼓过的是伪无刷,定子上的换向片换成干簧管,电刷由永磁转子兼任。

那么,当然就「没有」直流了,不过,无刷电机不是同步电机,既然是模仿直流电机,定子转子两个磁场就应该是正交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