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交流通路简化画法中说直流电源视为短路,直流电压源和电流源都短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vincentc543   @hahajing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交流通路简化画法中说直流电源视为短路,直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流源都短路吗?

网友:
应该是直流电压源短路,直流电流源开路。这边要做的是认为没输入,电流源短路是无效的

网友:
【直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流源都短路吗?】

电压源视为短路,电流源视为开路。

网友: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交流通路简化画法中说直流电源视为短路,直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流源都短路吗?】

基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不使用直流电流源,只有直流电压源,即引文中说的【直流电源】。

网友:
把交流信号加在理想电压源上,电压源的输出电压不会随着外接交流信号的电压改变而改变,故对外接交流信号而言,理想电压源等效为短路。

把交流信号加在理想电流源上,因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不变,负载得到的电流是外接交流信号与电流源输出的直接算术叠加,故对交流信号而言,理想电流源等效为开路。

网友A:
一般只将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而直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流源则需要考虑其内阻,不能简单地视为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将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而直流电压源和直流电流源则需要考虑其内阻,不能简单地视为短路。

谢谢。请问您 所说的【一般只将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这个【直流电源】到底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您 所说的【一般只将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这个【直流电源】到底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这个【直流电源】到底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这个【直流电源】就是为三极管放大电路供电的直流电源。它近似是个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