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门禁系统居然只认一种电池?

楼主:
租的房子,密码锁,最近明显感觉开门不是很灵敏了,于是想到了电池应该是没电了。

结果换了南孚电池,电池都是5号的,根本不认,整个系统都不工作了,只能换回旧的。

后来约了维修师傅,师傅说只能用他们的那种电池,这,电池还带特殊设计。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6520-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5号电池不带通讯,是可以通用换的,不能用南孚可能是因为南孚是碱性电池,电压略高,或南孚电池比一般的5号电池粗,容易卡住造成接触不良,请换5毛或1元一节的便宜点的5号电池再试一下。

网友A:
你手里的5号电池的正极感觉比一般的5号电池大,你对比一下。

网友B:
可以测一下维修师傅给换的新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一下维修师傅给换的新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是的,这个问题我忽略了,还有楼主你的门禁用几个这样的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问题我忽略了,还有楼主你的门禁用几个这样的5号电池???

4节5号电池。

网友C:
后来换的是银色的南孚,说是和工厂直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的5号电池的正极感觉比一般的5号电池大,你对比一下。

没设备

网友:
我上面提到的那个燃气表的帖子也是放4节5号电池。

网友D:
我天那 我煤气表就是这个问题,5号电池不是电压有标准吗?这个表这点都cover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来换的是银色的南孚,说是和工厂直供的。

银色的南孚电池?好像确实没在市面上见过,想知道4节电池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色的南孚电池?好像确实没在市面上见过,想知道4节电池收费多少。

没收费,因为是租房,所以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天那 我煤气表就是这个问题,5号电池不是电压有标准吗?这个表这点都cover不了?

要不门锁不标准,要不电池不标准。按理说燃气表应该标准,量大呀,也是一个症状。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一般的碱性电池带有钢壳,导致直径会比传统5号电池略微大一些。如果电池仓的尺寸比较紧凑,那么安装碱性电池会因卡住而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无电的现象,自然不能工作。对此,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发现。

电池仓尺寸过于紧凑,碱性电池安装后会很难前后自由移动,电池弹簧无法顶紧电池。这时可人工介入,将电池向正极方向推紧。如果是两组电池甚至四组乃至更多组电池并排,要注意邻组电池的影响,需要逐节依次人为压紧。

2022年春节期间有朋友家的燃气表电池缺电报警,于是到我这拿了几节碱性电池回去,结果就没法工作,后在我的视频通话指导下压紧电池就好了,可见此类问题并不罕见。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一般的碱性电池带有钢壳,导致直径会比传统5号电池略微大一些。如果电池仓的尺寸比较紧凑,那么安装碱性电池会因卡住而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无电的现象,自然不能工作。对此,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发现。 电池仓尺寸过于紧凑,碱性电池安装后会很难前后自由移动,电池弹簧无法顶紧电池。这时可人工介入,将电池向正极方向推紧。如果是两组电池甚至四组乃至更多组电池并排,要注意邻组电池的影响,需要逐节依次人为压紧。 2022年春节期间有朋友家的燃气表电池缺电报警,于是到我这拿了几节碱性电池回去,结果就没法工作,后在我的视频通话指导下压紧电池就好了,可见此类问题并不罕见。

啊~原来是尺寸我晚上回去量量 没有游标卡尺~不晓得准不准~,我煤气表确认过电池没有接触不良,就是南孚不咋好~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一般的碱性电池带有钢壳,导致直径会比传统5号电池略微大一些。如果电池仓的尺寸比较紧凑,那么安装碱性电池会因卡住而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无电的现象,自然不能工作。对此,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发现。 电池仓尺寸过于紧凑,碱性电池安装后会很难前后自由移动,电池弹簧无法顶紧电池。这时可人工介入,将电池向正极方向推紧。如果是两组电池甚至四组乃至更多组电池并排,要注意邻组电池的影响,需要逐节依次人为压紧。 2022年春节期间有朋友家的燃气表电池缺电报警,于是到我这拿了几节碱性电池回去,结果就没法工作,后在我的视频通话指导下压紧电池就好了,可见此类问题并不罕见。

老师知道为何设计1.5v这个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原来是尺寸我晚上回去量量 没有游标卡尺~不晓得准不准~,我煤气表确认过电池没有接触不良,就是南 ...

用不着游标卡尺,把碱性电池和普通电池放一起比对一下就知道了。当然,还有一种“窄体”碱性电池,尺寸与普通电池无异,这是厂家特意做的,但所有宣称高容量的碱性电池,尺寸都比普通电池略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知道为何设计1.5v这个电压吗~

这可不是设计出来的,高中化学看来你是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也许是门禁系统的设计缺陷可能导致只有特定类型的电池才能被识别。

网友C:
后来换的这个,可以工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后来换的这个,可以工作了。

电池仓是槽式的,显然尺寸大了容易被卡住。

我有个自幼养成的习惯,电池装好后用手在电池上整体拨一下令电池旋转,这样可以确保接触良好。如果电池拨动困难就说明卡的太紧,需要逐节从负极向正极方向用指尖推紧来确保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仓是槽式的,显然尺寸大了容易被卡住。 我有个自幼养成的习惯,电池装好后用手在电池上整体拨一下 ...

好的,长经验了。

网友F:
我用过楼主第一次照片上的电池,就是普通的高能碱性电池,容量比南孚高一点。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楼主第一次照片上的电池,就是普通的高能碱性电池,容量比南孚高一点。耐用。

开始时候用淘宝搜图,搜到了一个同样的电池,买了也不行。后来发现上面英文不一样。

网友:
南孚电池是个很奇葩的存在,家里燃气表和一些小设备的厂家售后都明确表示尽量不要使用南孚电池产品。尝试过松下的碳性电池,不够力,后面就基本只用x米或者x造的彩虹电池了。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一般的碱性电池带有钢壳,导致直径会比传统5号电池略微大一些。如果电池仓的尺寸比较紧凑,那么安装碱性电池会因卡住而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无电的现象,自然不能工作。

网友G:
电池也带通信接口吗?如果只有正负极,处理起来有点难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池也带通信接口吗?如果只有正负极,处理起来有点难度吧?

估计就是尺寸不合适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尺寸不合适导致的。

换个太阳能的充电电池,这样就十年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没有识别功能吧,师傅估计就是糊一下

网友:
这种5号电池不兼容早就出现了,淘宝会有卖家直接标准,我们玩具不支持南孚电动

网友:
电池带通讯?

网友:
没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