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microPython 代码问题求助

楼主:
新人求助:

代码如图所示,SW和DOWN是位置传感器,想做一个物体到位的计次,物体动作的时候计次是正常的;

如果一直处于SW=1和DOWN=0的状态时,会一直累计,而我只想在这个位置时候累计一次就行了;

有没有大佬改改,优化优化。

网友:
再加个变量用于显示上一次的啊,lastSW,lastDown,当lastSW和SW不一致时就+1,

网友:
看你的判断你这个加是和采样频率一起同步的,可以设置flag方法,判断如果sw1 and down0->flag置1,累加1,知道flag翻转再进入你这个判断

网友:
可以加个标志位,到位了标志位置一同时swms+1,当SW等于0的时候标志位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去学习一下状态机思想,学会用标志位。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忘记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