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3月23日 如何利用瑞萨电子的GreenPAK™平台优化混合信号电路设计

楼主:
直播时间:3 月 23 日(周四)上午10:00-11:30
直播主题:如何利用瑞萨电子的GreenPAK™平台优化混合信号电路设计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ppt下载:点击下载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GreenPAK是一款经济高效的NVM可编程器件“的NVM是什么意思 GreenPak使用Non-Volatile Memory(NVM) 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编程配置信息
GreenPAK平台是另一个仿真平台吗》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支持进行波形仿真,并且搭配对应的开发板例如GreenPak Adv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
使用什么IDE对GreenPAK编程?使用什么语言?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GreenPak Designer免费提供,下载地址https://www.renesas.com/sg/en/software-tool/go-configure-software-hub#overview
瑞萨电子的GreenPAK平台的详细资料在哪里查阅?谢谢 This is the product page: 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_ga=2.24752826.1453669364.1679536082-932032184.1615885658&_gl=1*mfdtub*_ga*OTMyMDMyMTg0LjE2MTU4ODU2NTg.*_ga_D1706WVDQV*MTY3OTUzNjA4NS40NS4xLjE2Nzk1MzYxOTMuMC4wLjA.
瑞萨电子的GreenPAK平台的详细资料在哪里查阅?谢谢 GreenPak Development Software-
瑞萨电子的GreenPAK平台的详细资料在哪里查阅?谢谢 https://www.renesas.cn/cn/zh/software-tool/go-configure-software-hub?_ga=2.3243568.1453669364.1679536082-932032184.1615885658&_gl=1*1c7zwgf*_ga*OTMyMDMyMTg0LjE2MTU4ODU2NTg.*_ga_D1706WVDQV*MTY3OTUzNjA4NS40NS4xLjE2Nzk1MzYyNTYuMC4wLjA.
GreenPAK实现的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GreenPak包含多个数字单元和模拟单元,常见的数字单元包含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包括ACMP模拟比较器,ADC模拟转换器,OPA运算放大器,还内置了OSC振荡器
GreenPAK里面的资源一般都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GreenPak包含多个数字单元和模拟单元,常见的数字单元包扩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包扩ACMP模拟比较器,ADC数模转换器,OPA运算放大器,还内置了OSC振荡器。
GreenPAK可以多次编程么 GreenPak is in OTP version and only certain GreenPak devices have MTP (Multiple Programming) version
GreenPAK有没有快捷的编程工具,如何编程后再贴装到板卡上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调试过程中发现编程不合适,OTP的芯片就废了? 调试过程中是将配置信息导入到芯片RAM,不需要烧录到OTP的存储器里
配套使用的程序烧写下载用的是哪款软件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GreenPAK平台是否有元件库?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有那些元件库?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请教下,GreenPAK和FPGA类似吗?开发软件是什么软件?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
对比其他仿真软件有何优势?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与其他仿真软件的不同在于单个软件可以同时实现芯片的配置,芯片的仿真,芯片的板载测试。
入门GreenPAK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们提供了中文版的cookbook文档,下载地址:https://www.renesas.com/sg/en/document/mat/greenpak-cookbook?language=zh&r=1570646
greenpak有sdk包吗?类似于fsp的那种? 没有类似包,GPAK是一个硬件逻辑实现
其他软件的工程文件能否兼容/? 设计的文件也可以生产.hex格式文件
GreenPAK平台目前支持那些信号接口? 目前芯片主要有从I2C和SPI接口
GreenPAK平台的模拟单元包含射频方面吗? 暂时不包含射频方面,谢谢!
GreenPak的ADC转换精度是多少位? 内置通用的ADC是8位的,可以通过数字电位器,模拟比较器,恒流阻容充电电路转换为时间,自己设计专用的ADC
GreenPAK有哪些接口? 主要支持I2C接口对芯片进行在线配置
有个问题啊,原来的DC-DC是接收模拟的反馈信号,现在通过GreenPAK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DC-DC不能接受数字信号反馈吧? The DC-DC only takes the analog current FB signal from the LED driver.
GreenPAK目前有哪些实际应用? You can refer to our GreenPak cookbook. It has a lot of application examples.
GreenPAK目前有哪些实际应用? 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greenpak-cookbook
GreenPAK内部模拟和数字是分离的么 They are individual function block and you can program the function and connect them together using our GreenPak Designer Software.
元件如何在启动时对自己进行配置 GreenPak启动的时候会将NVM里的配置信息导入到芯片内部的RAM
GreenPAK自带哪些波形发生器和仿真?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电压源,电流源,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
每次元件启动时,NVM都会被读取,那么NVM在使用寿命中一共能可靠地读取多少次呢 NVM可以确保在芯片整个使用寿命都可靠运行
每次元件启动时,NVM都会被读取,那么NVM在使用寿命中一共能可靠地读取多少次呢 NVM testing is performed as part of the device qualification and quarterly thereafter as part of the ongoing reliability monitor. The testing is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JESD22-A103 condition B, 1000 hours @ +150 °C. To date 1,815,000 device hours have been accumulated with no failures. Assuming an in-use temperature of +25 °C and a 90 % confidence interval there would be less than 1 failure for every 1,000,000,000 device hours.
GreenPAK实现的电路功能,测试相当于只能进行黑盒测试? 电路仿真时芯片内部信号也可以打测试点查看波形
GreenPAK平台是否支持远程固件更新? 可以使用支持MTP-NVM(多次可编程)器件,通过I2C接口重新更新芯片NVM信息
GreenPAK Designer软件,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Go Configure Software Hub CPU: 2500 MHz RAM: 512 MB Graphics RAM: 128 MB Free Hard Disk Space: 750 MB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8.1/10/11, macOS (v10.15 or higher), Ubuntu 18.04/20.04/22.04, Debian 11/Testing
GreenPAK Designer软件,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支持Windows, macOS, Ubuntu, Debian,各个主机平台下载地址https://www.renesas.com/sg/en/software-tool/go-configure-software-hub
GreenPAK Designer软件,是否收费?如果收费,是如何收费的? It is free of charge
是否也有多种不同的封装形式可供客户灵活选用? Yes. We have the 8pins to 32pins package.
GreenPAK Designer软件,对电脑硬件有哪些要求?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Go Configure Software Hub CPU: 2500 MHz RAM: 512 MB Graphics RAM: 128 MB Free Hard Disk Space: 750 MB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8.1/10/11, macOS (v10.15 or higher), Ubuntu 18.04/20.04/22.04, Debian 11/Testing
瑞萨可提供配套的开发工具吗? You can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and they will provide you the development kit H/W board
greenpak的器件参数可以自定义修改不? 器件的固有参数是不能修改的,但是GPAK的灵活性很好,提供了不同的参数共客户可以进行配置来满足不同场景,
GreenPAK平台支持什么PCB画板软件? 不支持
GreenPAK平台仿真出来的电路与实际电路有没有差异?多大差异? 开发平台板仿真Emulation也是把设计加载到芯片运行的,与实际烧录到芯片是一样的效果, 纯软件仿真可能会有写差异,基本上也可以满足95%以上的评估。
greenpak这个平台是瑞萨自研的吗? 是的
这个平台对电脑有什么要求没有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Go Configure Software Hub CPU: 2500 MHz RAM: 512 MB Graphics RAM: 128 MB Free Hard Disk Space: 750 MB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8.1/10/11, macOS (v10.15 or higher), Ubuntu 18.04/20.04/22.04, Debian 11/Testing
在硬件安全性方面GreenPak 是如何解决的? We have a Lock bit to protect any reading of the NVM memory after OTP programming.
greenpak平台功耗怎么样? 可以实现200nA的超低功耗
GreenPAK平台对电脑的操作系统有没有要求?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Go Configure Software Hub CPU: 2500 MHz RAM: 512 MB Graphics RAM: 128 MB Free Hard Disk Space: 750 MB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8.1/10/11, macOS (v10.15 or higher), Ubuntu 18.04/20.04/22.04, Debian 11/Testing
GreenPAK平台的人机界面有中文的吗? Sorry. Currently, we only have the English version.
GreenPAK应用示例手册有链接么 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greenpak-cookbook
手册是中文吗?可以下载吗? 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greenpak-cookbook
GreenPAK平台能否与我现有PCB画板软件互通? The GreenPak software platform is used to config the GreenPak IC device. It cannot export to other PCB drawing tools. But this is a good suggestion and we can consider it in our new update. Thanks!
GreenPak Designer开发软件集成仿真功能么? Yes.
GreenPak Designer开发软件集成仿真功能么?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GreenPAK的传输延迟时间有多长? 传输延迟取悦于介质,通常情况下,每经过一个逻辑门会有10ns左右的延迟
GreenPAK的最大数据速率是多少 I2C支持400k, 最高可以1M
GreenPAK包含什么元件? You can refer to our information in website.
GreenPAK包含什么元件? https://www.renesas.cn/cn/zh/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_ga=2.24752826.1453669364.1679536082-932032184.1615885658&_gl=1*mfdtub*_ga*OTMyMDMyMTg0LjE2MTU4ODU2NTg.*_ga_D1706WVDQV*MTY3OTUzNjA4NS40NS4xLjE2Nzk1MzYxOTMuMC4wLjA.
GreenPAK可以批量烧录么 Renesas will provide the free programming service for mass production order.
一卷是多少个数量 It depends on the IC pinout package. It can be 3k pcs to 5k pcs in one reel
布线完成后,进行仿真,能否看到走线不良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 GreenPak Designer包含了DRC检测功能,也可以通过电路模拟仿真添加测试点查看仿真波形,也可以接上开发板配置信号源对芯片进行板载测试,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查看输入输出波形,进行功能异常定位
GreenPAK为何被称为工程师的乐高?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对于信号的时序是否支持实时变化? 可以根据需求,在运行的过程中进行适当调整
GreenPak启动配置需要多长时间?与设计复杂度是否有关? GreenPak启动时会将NVM完整导入RAM,与NVM里内容无关
自带的常用接口都有哪些? I2C/SPI
GreenPAK支持哪些软件接口? I2C/SPI
GreenPak Designer开发软件只支持瑞萨单片机吗? 只支持对GreenPak产品进行开发
GreenPak实现的电路功能异常,怎么定位问题 首先通过电路仿真添加波形测试点查看仿真波形进行异常定位,最后也可以通过开发平台搭配对应的开发板添加测试信号查看芯片的输出脚波形进行异常定位
GreenPak Designer开发软件与其它软件有什么优势?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请问:如果元件是一次性可编程(OTP)的,开发板如何能仿真设计?如果元件是一次性可编程(OTP)的,开发板如何能仿真设计? GreenPak Designer支持软件仿真,不需要使用芯片和开发板,如果需要进行板载芯片测试也支持直接将配置信息导入的芯片RAM,不需要对芯片的NVM进行烧录
开发需要C语言或者python基础吗? 不需要,GUI设计界面,图形化操作
这个software是收费的吗? No. It is free to download.
这个software是收费的吗? 免费,瑞萨官网可下载
GreenPAK平台适合哪些应用场景/ It can be run indepently with using the internal state machine or it can be cooperated with the MCU/MPU/SOC core chip.
GreenPAK平台有哪些封装形式? TQFN和TSSOP
GreenPAK平台有哪些安全保护机制? 可以Lock设计文件,烧录后无法读取。定制的设计文件只对唯一客户开放,
用于控制信号的GreenPAK系列通常对于频率的大小有要求吗? 一般10M以下的信号,内部最高OSC是25M
仿真能仿真出来电路的静态损耗吗? 仿真做不到,我们每个芯片按照客户需求配置好功能后,都会制作定制规格书,会测试静态电流
GreenPak新手上手有难度吗 简单易学,GUI设计界面
GreenPak开发软件是免费的么 免费,瑞萨官网可以下载
输出功率多少? 非功率芯片,一般GPIO的输出10~40mA, HVPAK最高电流2A
典型的应用开发举例 瑞萨官网有很多app note
GreenPAK平台可以实现那些功能? You can check it out from the GreenPak Cookbook: https://www.renesas.cn/cn/zh/document/mat/greenpak-cookbook?r=1570646
GreenPAK 有没有相关步进电机驱动 设计 You can refer to this information: https://www.renesas.com/us/en/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hvpak/slg47105v-dmo-hvpak-slg47105-demonstration-board
GreenPak Designer对系统环境有哪些要求?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for Go Configure Software Hub CPU: 2500 MHz RAM: 512 MB Graphics RAM: 128 MB Free Hard Disk Space: 750 MB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8.1/10/11, macOS (v10.15 or higher), Ubuntu 18.04/20.04/22.04, Debian 11/Testing
GreenPAK平台是不是免费的? GreenPak Designer免费提供,下载地址https://www.renesas.com/sg/en/software-tool/go-configure-software-hub
GreenPak是不是大部分都来源于Silego公司? 是的
GreenPAK平台是否有提供参考设计? Renesas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设计app note,可以点击下面的连接的Documentation部分查看: https://www.renesas.com/sg/en/products/programmable-mixed-signal-asic-ip-products/greenpak-programmable-mixed-signal-products#tools_resources
GreenPAK平台需要额外散热设计吗? 通用芯片不需要,带LDO和DCDC的芯片,当输出功率过大时,需要辅助散热
GreenPAK平台的IQ可以达到多低? 最小的可以nA级别,所有芯片的IQ都是<1uA
GreenPak设计软件是只能配合GreenPak开发套件使用么,能否配合用户实际板卡使用 只支持GreenPak开发套件
元件如何在启动时对自己进行配置?GreenPak如何进行配置? GreenPak启动时会将NVM的信息导入的RAM,实现功能的配置
GreenPAK目前主要适用于哪些应用? GreenPak has the advantage of integration, low power, high security and design flexibility. It is good for those low power and relatively short design cyle product application.
烧写道GreenPak的RAM中在实际电路板上验证是怎样的流程?先用开发套件烧录到RAM,再焊接到实际电路板上?断电了RAM内容不就清除了? 可以先用开发软件将配置信息写入到芯片RAM,功能验证完毕之后再将配置信息烧录到内部NVM,实现功能固化
看来OTP就是一旦实际测试功能不合适,芯片就废了 Yes. We will support free sample in development stage.
看来OTP就是一旦实际测试功能不合适,芯片就废了 可以用开发软件将配置信息导入芯片RAM进行功能验证,验证完毕之后烧录到芯片NVM,进行功能固化
GreenPAK平台是否有集成天线? 暂时没有
GreenPak定制电路功能验证是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开发套件不能提供这些外部输入信号吧 开发板支持产生各类信号源,包括数字方波,模拟正玄波,三角波,波形可以任意设定,也可以模拟按键,对芯片进行测试
断电后,RAM内容不清除么? 断电RAM不保存数据
GreenPak设计软件是否有提供可编程选项?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用开发软件将配置信息导入芯片RAM进行功能验证,功能验证是不是要在用户自己的板卡上进行?芯片是不是要焊接到用户自己的板卡上?这个过程芯片是不是要断电?RAM内容断电又不能保持 可以使用开发板上的板载信号源进行测试,也可以将外部信号接到开发板进行测试,芯片通过开发板进行供电,不需要断电
有没有适合新手学习的纯中文GreenPAK开发书籍?跪求推荐! Renesas提供了中文的入门文档,通过下方地址进行查看https://www.renesas.com/sg/en/document/mat/greenpak-cookbook?language=zh&r=1570646
可以使用开发板上的板载信号源进行测试,也可以将外部信号接到开发板进行测试,板载信号源满足不了,外部信号又无法接到开发板,这种情况下,只能烧到NVM了吧 可以选择带I2C接口的GreenPak,将GreenPak通过I2C接口连接到开发板,通过GreenPak Designer将设计内容写入到GreenPak的RAM,也可以选择支持多次烧录的GreenPak
GreenPAK是否已经完全可取代的离散式逻辑、类比比较器、ADC??? GreenPak内置的常见的数字单元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OPA,已经OSC振荡器
GreenPak设计软件包含哪些元器件的仿真功能?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是否具备EMC仿真? 不具备EMC仿真
GreenPak的是不是都带I2C接口的? 大部分芯片都有I2C
中文GreenPAK开发资料,以后会一直更新吗? 会持续更新
仿真的功能,提供哪一些? GreenPak使用GreenPak Designer进行开发,使用的是图形化的配置方式,不使用编程语言,和常见的电路仿真软件一样,进行拖拉连线,GreenPak Designer内部包含了丰富的电路仿真模型,包括电阻,电容,电感,Schottky二极管,Zener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有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并且支持导入SPICE模型,搭配对应的开发板GreenPak Advcanced Development Platform,可以设置信号源对板载芯片进行功能测试。单个软件就可以实现芯片外围电路仿真,芯片测试,芯片烧录。GreenPak芯片内置了常见的数字单元比如LUT,DFF,Counter,常见的模拟单元ACMP模拟比较器,ADC, OPA运算放大器,还包括了OSC振荡器。
我们使用GreenPak Designer需要付费吗? 免费
我们使用GreenPak Designer需要付费吗? 下载地址https://www.renesas.com/sg/en/software-tool/go-configure-software-hub
GreenPak Designer是中文界面吗? 英文界面
GreenPAK平台支持芯片烧录工具吗?哪一些工具呢个? Yes. We have the Advance Development board which can support GreenPak progr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