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宇闻老师书第12章仿真测试模块的问题

楼主:
代码:

module fsm(Clock,Reset,A,K2,K1);

input Clock,Reset,A;
output K2,K1;

reg K2,K1;
reg [1:0] state,nextstate;
reg A1;	//键值锁存寄存器,每20ms检测一次键值

parameter
		Idle=3'b000,
		Start=3'b001,
		Stop=3'b010,
		Ccb=3'b011,
		Clear=3'b100;

reg[19:0] cnt_20ms;	//20ms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nt_20ms <= 20'd0;
	else cnt_20ms <= cnt_20ms+1'b1;	//不断计数

always @ (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A1 <= 1'b1;	//键值寄存器复位,没有键盘按下时键值都为1

		end
	else if(cnt_20ms == 20'hfffff) begin
			A1 <= A;	//按键1值锁存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if(!Reset)
		state<=Idle;
	else
		state<=nextstate;

always @(state or A1)
	case(state)
		Idle:
			if(!A1)
				nextstate=Start;
			else
				nextstate=Idle;
		Start:
			if(A1)
				nextstate=Stop;
			else
				nextstate=Start;
		Stop:
			if(!A1)
				nextstate=Ccb;
			else
				nextstate=Stop;
		Ccb:
			if(A1)
				nextstate=Clear;
			else
				nextstate=Ccb;
		Clear:
			if(!A1)
				nextstate=Idle;
			else
				nextstate=Clear;
		default:
			nextstate=3'bxxx;
	endcase

always @(state or Reset or A1)
	if(!Reset)
		K1=0;
	else
		if(state == Clear && !A1)
			K1=1;
		else
			K1=0;

always @(state or Reset or A1)
	if(!Reset)
		K2=0;
	else
		if(state == Stop && A1)
			K2=1;
		else
			K2=0;

endmodule

现象是按下按键,一个灯反转,再按一次按键,另一个灯翻转,循环往复。

夏老师给了一个仿真测试模块: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A;
reg Clock;
reg Reset;
// wires
wire K1;
wire K2;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initial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A=0;
		Reset=1;
		Clock=0;
		#22  Reset=0;
		#100033 Reset=1;

// --> end

end
always #50 Clock=~Clock;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30 A={$random}%2;
	#(3*50+12);
	end

initial
	begin #100000 $stop; end
fsm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ock(Clock),
	.Reset(Reset),
	.A(A),
	.K2(K2),
	.K1(K1)

);
endmodule

我仿真了一下,代表按键的那个曲线有变化,可是代表灯的两个曲线一直是低电平。

请问高手,哪里有错?谢谢!

网友A:
代表按键的那个曲线有变化,软件上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表按键的那个曲线有变化,软件上的仿真?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