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据说通过D1,D2管子钳位可以给GaN管子做正负压驱动

楼主:
C1,D1,D2,大概原理是不是驱动IC的电平变化,来实现电容充放电实现正压和负压的输出?D5钳位正压,D7钳位负压?这边不太理解的是,左边的D6二极管,干啥的?放电回路续流?但是电容放电的时候,红色箭头指的直线地方阻抗更低,直接从这里走了吗?这边正负压产生过程大概什么样子,看和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A:
【大概原理是不是驱动IC的电平变化,来实现电容充放电实现正压和负压的输出?D5钳位正压,D7钳位负压?】

图中我没有找到D5,也没有找到D7。

网友:
【这边正负压产生过程大概什么样子,看和我想的对不对。】

你不说,谁能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原理是不是驱动IC的电平变化,来实现电容充放电实现正压和负压的输出?D5钳位正压,D7钳位负压?】 ...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左+右-,这样根据钳位管作用,产生负压驱动给BG1,然后15号引脚电平变了,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先放电,是向R43-D6-R37放电回路?还是直接导线到10k电阻呢?放完之后电容极性变化,这样再产生BG1正电压钳位?我这样理解的工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BG1处,我估计是你说的管子门极。

首先把D6和R43掩盖住不看(相当于开路),那么因为串联了电容C1,而电容不能通过直流,如果芯片15脚输出的是单向脉冲的话,稳态时BG1处是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的脉冲矩形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之所以说稳态时BG1处是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的矩形波,那是因为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才没有直流成分。

因为串联了电容C1,BG1处就已经是正负压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现在加入D6和R43。因为电容C1仍串联在电路中,不能通过直流,所以上一回复中稳态时BG1处是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的矩形波这个结论不会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稳态时C1不通过直流,那么C1必定两端具有直流电压,左正右负,且该直流电压恰好抵消掉芯片15脚输出脉冲信号的直流成分。只有这样,BG1处才可能没有直流成分。

稳态时C1左正右负的直流电压,显然是芯片15脚开始工作时一次又一次为C1充电放电形成的。经过多次充电放电,C1两端才会产生左正右负的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D6的作用,是15脚第一次输出高电平时对C1充电(左正右负),注意此时远未达到稳态。第一次输出低电平时加速为C1放电。充电时串联电阻R37,放电时电阻显然小于充电时的电阻,所以放电更快一些。D6作用是使整个电路更快一些达到稳态。

达到稳态后,电阻R37会使BG1处脉冲上升沿不那么陡(上升稍慢),D6会使BG1处下降沿比上升沿更陡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弄错了哈哈,D5就是D1,我改的,D7就是D2,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 ...

至于二极管D1和D2,正常工作时并不会导通,所以在电路中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另帖所及电路就是此楼的主帖电路,那两个二极管连钳位都不是。如果要钳位,应该用TVS或齐纳管,普通二极管这么接根本不可能被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说稳态时BG1处是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的矩形波,那是因为正向与负向面积相同才没有直流成分。 因 ...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联电容C1?这里是指BG1信号和C1串联?从15引脚发出的脉冲,不是直接经过10K电阻到达BG1吗?为啥和C1串联表述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 ...

10K电阻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的作用,是15脚第一次输出高电平时对C1充电(左正右负),注意此时远未达到稳态。第一次输出低电平时加速 ...

我感觉大概过程是不是这样的,稳态时15引脚输出高电平比如20V,D1和D2组成钳位电路形成大概15V的正向电压,这样电容就有5V左+右-的电压,然后低电平时10K那那一路就没作用了,就是电容的-5V作为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态时C1不通过直流,那么C1必定两端具有直流电压,左正右负,且该直流电压恰好抵消掉芯片15脚输出脉冲信 ...

这边应该是在暂态中15引脚给C1充放电吧,可是到了稳态时候,就不充放电了?即后面正常工作时,15引脚低电平时,不也可以形成C1左边+——R43——D6——15引脚的放电回路吗?我以为是随着15引脚高低电平变化,C1一直不断充电放电,但确实这样也不对,这样放电过程中,负压驱动就不是一个恒定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 ...

【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

前面已经说过:电容【隔直通交】(我非常厌恶这种简单说法,不过没办法),不能通过直流。所以,只要BG1到地之间有电阻成分(无论多大),BG1到地这两端直流电压必定为零。当然,这里说的直流成分,是指信号的平均值。平均值为零,意味着正向面积与负向面积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 ...

【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

这个电容,在三极管交流放大电路中见过。为避免前级输出的直流成分传递到后级,通常采用电容耦合,在后级三极管基极串入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 ...

【串联电容C1?这里是指BG1信号和C1串联?】

应该说是C1与BG1到地这个负载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另帖所及电路就是此楼的主帖电路,那两个二极管连钳位都不是。如果要钳位,应该用TVS或齐纳管,普 ...

应该是二极管画错了,就是TV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老师,这边知识点有些欠缺,为啥从15脚发出的单向脉冲,到了BG1那里就变成正负面积相同的矩形波了。串 ...

【从15引脚发出的脉冲,不是直接经过10K电阻到达BG1吗?为啥和C1串联】

10k电阻和C1容抗相比较,还有10k电阻和BG1到地阻抗相比较,是相当大的电阻。所以,信号主要由电容C1传递,仅有很少一部分由10k电阻传递。

前面说【正向面积与负向面积相等】,是忽略10k电阻情况下才成立的。有了10k电阻,15引脚输出的单向脉冲中一小部分直流成分会传递到BG1处。BG1处直流成分有多大,取决于BG1到地电阻有多大(图中未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