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三极管的替代

楼主:
    我的可调电源里用的这款UTC的2SD880坏了,现在买不到同型号的器件 ,如果想用其它三极管替代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耐压和电流参数都不算高,大替小就很好找,参数并不需要一致。先看看你手里有什么,只要能安装就能用。

网友A:
用在可调电源中的管子,对频率特性要求不高,不必多考虑。可调电源中,考虑耐压、最大电流、功率耗散这几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在可调电源中的管子,对频率特性要求不高,不必多考虑。可调电源中,考虑耐压、最大电流、功率耗散这几相 ...

谢谢,我按照这几个参数找到了另一款,等收货后换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按照这几个参数找到了另一款,等收货后换上试试。

看了看该管datasheet,该管电流放大倍数比较高。替代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若是比较小,可能会出现驱动电流不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该管datasheet,该管电流放大倍数比较高。替代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若是比较小,可能会出现驱动电流不 ...

在淘宝买了几个D880-Y,说是仙童的,不知真假,等买回来换上看看。

网友:
耐压电流还行 注意封装应该有不少可选的

网友C:
虾哥我跑去搜了下应该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哥我跑去搜了下应该有的呀~

UTC这个品牌的美没找到

网友D:
选择替代器件时,尽可能选择与原始器件参数最接近的型号

网友E:
之前就做过类似的替换,换完之后好像有点发热

打算过几天再去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虾哥我跑去搜了下应该有的呀~
UTC这个品牌的美没找到

嗷嗷嗷~应该有不少替换滴

网友F:
同厂家的买不到,买同型号的呀,江苏长晶的同型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择替代器件时,尽可能选择与原始器件参数最接近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就做过类似的替换,换完之后好像有点发热 打算过几天再去看看什么问题

我这个比较担心买到假货,参数可能就不是差一星半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厂家的买不到,买同型号的呀,江苏长晶的同型号就可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