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电路只需要一个正压就可以实现正负压输出,利用D1和D2的钳位

楼主:
C1,D1,D2,大概原理是不是驱动IC的电平变化,来实现电容充放电实现正压和负压的输出?D1钳位正压,D2钳位负压?这边不太理解的是,左边的D6二极管干啥的?放电回路续流?但是电容放电的时候,红色箭头指的直线地方阻抗更低,直接从这里走了吗?这边正负压产生过程大概什么样子,看和我想的对不对。

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左+右-,这样根据钳位管作用,产生负压驱动给BG1,然后15号引脚电平变了,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先放电,是向R43-D6-R37放电回路?还是直接导线到10k电阻呢?放完之后电容极性变化,这样再产生BG1正电压钳位?我这样理解的工作过程。

网友:
【我感觉大概工作过程就是15号引脚输出高电平,给C1充电,左+右-,这样根据钳位管作用,产生负压驱动给BG1】

15引脚输出高电平这个过程,BG1必定为高电平,不可能【产生负压驱动给BG1】。

网友A:
【然后15号引脚电平变了……放完之后电容极性变化】

15脚低电平过程中,电容两端电压极性不会变化,仍然是左正右负。

网友:
没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二极管钳位是决不可能把正压变为负压的。

网友:
【据说这个电路只需要一个正压就可以实现正负压输出】

连图都忘记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15号引脚电平变了……放完之后电容极性变化】 15脚低电平过程中,电容两端电压极性不 ...

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因嘛。这时候电容C1不向15引脚放电吗,稳态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因嘛。这时候电容C1不向15引脚放电吗,稳态中

先说清楚:【15脚低电平过程中,电容两端电压极性不会变化,仍然是左正右负。】

【这时候电容C1不向15引脚放电吗,稳态中】15引脚低电平时C1确实向15引脚放电,电流方向是从15引脚流入经芯片内部到地。但注意:放电是放电到地,即向零电压放电。向零电压放电,怎么可能使电容C1两端极性变化?只能是电容C1两端电压(左正右负)由大变小,最多放到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15脚低电平过程中,电容两端电压极性不会变化,仍然是左正右负。】 【这时候电容C1不向15 ...

对我就是这里有疑问,我知道极性不变化,但是C1两端电压变化,而BG1的驱动负压大小不就是C1两端电压大小嘛(我理解的😄),那岂不就是说明这个电路的门极驱动不是恒定值,而是一直减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就是这里有疑问,我知道极性不变化,但是C1两端电压变化,而BG1的驱动负压大小不就是C1两端电压大小 ...

这个问题,chunyang在你的另一帖中讲述得很清楚,确实在芯片输出高电平期间和输出低电平期间,C1两端电压都不是恒定值,是变化的。但C1电容量比较大,故在芯片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期间C1两端电压变化不是很大。

网友:
没有图,楼上诸位是怎么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