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测温

楼主:
各位坛友,我没有用过和见过热电偶,最近有个设计,要热电偶测温,要求三线制测RTD给热电偶补偿。有几点不理解:

1.我认为的是热电偶反映出的是冷端和热端的温度差,它根本不知道冷端温度是多少,所以才用RTD测试冷端温度。加上温度差才得到实际被测点温度,对吧?

2.这个对电路板而言,只知道热电偶进来的两根线,他的冷端究竟指什么?如上图,有三个黑点,最左侧的是两种金属焊接点?下边那个黑点是应该放在测温高温点?上边的黑点和RTD粘在一起吗?实际看到的两根线是VTC那两个箭头,接在连接器上进电路电路板。另外,度出来的热电偶图片,只能看到一个插头,另外一端是封装在一起的,看不到3个点啊。

3.三线制RTD测试了解到是双恒流源驱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稳定低成本的方案吗?现在想用TL431做,得加三极管,hfe随温度变化太大,又不够高,估计恒流不准确,无法准确测试RTD。

网友:
【1.我认为的是热电偶反映出的是冷端和热端的温度差,它根本不知道冷端温度是多少,所以才用RTD测试冷端温度。加上温度差才得到实际被测点温度,对吧?】

热电偶全称是 “温差热电偶”。

网友:
【2.这个对电路板而言,只知道热电偶进来的两根线,他的冷端究竟指什么?】

【冷端】就是【进来的两根线】。

网友:
【如上图,有三个黑点,最左侧的是两种金属焊接点?下边那个黑点是应该放在测温高温点?上边的黑点和RTD粘在一起吗?】

最左侧的黑点是两种金属联接点。即热端,也就是待测温处。

下边黑点不放在待测温处,上边黑点也不放在待测温处。上下两个黑点就是【冷端】,其温度就是冷端温度,应该用其它测温方法(例如用热电阻,用二极管正向特性,用热敏电阻……)测出冷端温度。

网友:
【度出来的热电偶图片,只能看到一个插头,另外一端是封装在一起的,看不到3个点啊。】

【封在一起】的,就是两种金属联接处,即热端。两种金属的另两端就是插头处。

网友:
【3.三线制RTD测试了解到是双恒流源驱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稳定低成本的方案吗?】

RTD是热电阻。是否需要双恒流源驱动,要看你对冷端温度测量的精度要求有多高。若是要求不高,允许一两摄氏度误差,可以考虑用芯片18B20,也可以考虑用铜电阻(测量范围对一般的冷端来说足够了),甚至可以考虑用普通的硅二极管如1N4148的正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