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很容易损坏,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或者进行怎么样的修改

楼主:
3芯积分

这是一款5V1.5A的机子

网友A:
T1A T1B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A T1B 什么意思???

【T1A T1B 什么意思???】

T1B是T1A同一铁芯上的另一个绕组。

网友:
IC很容易损坏当然多种原因

看1楼图中的图

这个U1芯片外围保护几乎没有,仅有FB引脚一个反馈功能,通常FB是通过监测输出端电压并与内部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生成一个误差信号作为反馈输入到控制器,然后对输出电压的监测和调节稳压等

而这个FB连接的是T1B,,,,?

网友:
我看这个电路图怎么别扭呢,?原理看不懂, 谁设计的这个图??

网友C:
没有任何参数、型号,确实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任何参数、型号,确实不好分析。。。

你需要哪些资料呢?bom和线路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1A T1B 什么意思???】 T1B是T1A同一铁芯上的另一个绕组。

maychang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Sorry!我也分析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变压器设计不合理的概率最大,叫芯片厂的工程师帮你核算一下吧

网友:
一般说来,一款电源控制IC都会有相应的应用电路,参考这个就可以了,器件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毕竟是高压电路。还有变压器设计的合不合理,原边有电感值要求,参数要合理。

试着去测试一下个点的电压值是否正常,做对应的电路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故障不只是和电路有关系,和pcb走线也有关系,特别是fb脚,离高压部分有间距要求,最好还是联系芯片厂家的技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