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9018,s9014三极管设计一个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
如何用s9018,s9014三极管设计一个直放式收音机?旧资料的参数不适合现在的管子,无法动手试验直放式收音机。

网友:
一个收音机?分立元器件收音机里面用到的元件,现在恐怕比较难买到,很可能需要自制。

不过,电阻电容等是通用的,只需要自制线圈和小音频变压器。

网友A:
9018管子用于收音机,那真是大材小用。比9018差得多的管子用在收音机上也是富富有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18管子用于收音机,那真是大材小用。比9018差得多的管子用在收音机上也是富富有余。

许多资料上有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但实践操作试验却不成功。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看到许多资料上有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想试验, 使用s9018做调频放大却不成功。但用了ta2003中的集成块中的高频放大功能确实能放大,收到电台。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许多资料上有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但实践操作试验却不成功。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制作收音机的经验,那是有的。不过,于今可没有多大用处。现在的收音机,都是单片集成电路,陶瓷滤波器……老经验不大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