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力传感器可以在产品不能截断的情况下测轴向力?

楼主:
10芯积分

RT,楼主是学生,老师给了个任务,项目上要求找一种力传感器可以在产品不能截断,两端也不能用螺纹与力传感器连接的情况下测量轴向力,请问有这样的力传感器吗?

老师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用应变片,但也不知道应变片可行吗?求论坛大佬们支个招,跪谢了

网友A:
不用应变片,还有啥方式,我也想不出别的啦,等大神们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应变片,还有啥方式,我也想不出别的啦,等大神们的方法

主要我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用应变片不知道精度够不够,而且不知道怎么把输出信号转成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用应变片不知道精度够不够,而且不知道怎么把输出信号转成力

【而且不知道怎么把输出信号转成力】

你是要测量轴向力,即需要把轴向力转换成信号,不是把输出信号转换成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用应变片不知道精度够不够,而且不知道怎么把输出信号转成力

应变片是电阻丝绕成,其电阻值随形变而变化,测量结果是形变。你的轴受轴向力,会产生形变,用应变片测量出这个形变。至于你的轴受到多大的轴向力,那需要校准。

网友:
蹲个答案

网友:
妤间富鐨勯棶棰樿В鍐充簡鍚楋紵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使用应变片,应变片可以焊接或者粘在物体表面,外面使用电桥当打芯片做放大处理,然后使用高精度ADC做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