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异响

楼主:
用TL494做了一个300W的半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40V,目前遇到变压器响的问题,方法用尽,无从下手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问题描述:空载,轻载,连续重载变压器都不会响,只是重载瞬间响(感觉是磁芯收缩响)

处理方案:目前包括变压器侵有,抽真空,点胶,线径加粗,都无法解决

网友:
处理方案你基本都说了。我能想到的就是磁芯换个大点的试验一下。

网友A:
无非就是变压器的工艺问题、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变压器的铁心问题以及开关电源的负载问题

网友:
变压器响很正常。没办法

网友:
变压器有一种响声是磁饱和导致,就是说在一定电流下会产生饱和现象,导致元器件工作异常,可能会有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变压器的工艺问题、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变压器的铁心问题以及开关电源的负载问题

变压器工艺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环路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是负载问题引起,因为负载在不停开关,让变压器一下空载一下满载

网友:
响是某些器件振动和空气摩擦发出的声音 频率刚好落到人耳朵能听到的频率范围内

网友B:
如果可以你要不试试放到油里看看还响不响?手动狗头--来自水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你要不试试放到油里看看还响不响?手动狗头--来自水冷吧

这想法绝了

网友:
1. 磁芯换大点的 2.输出端是先接电感再接电容,正常是先接稳压电容,考虑ESR.

网友:
变压器工艺处理环路控制,换个其它负载试下

网友C:
驱动频率是多少,首先就要保证频率不能落在人耳听觉范围内。其次只在带载瞬间响,就要看反馈环的设计是否合理。需要看一下输出波形,负载调整率怎么样,纹波怎么样,大概率调整好PI环就行了。不过看你这个输出是开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工艺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环路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是负载问题引起,因为负载在不停开关,让变压器一 ...

调电源都不用示波器的吗?一张波形都没有。

稳态环路没问题不代表动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电源都不用示波器的吗?一张波形都没有。 稳态环路没问题不代表动态没问题。

哈哈,有道理,请问要看哪里的波形,我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频率是多少,首先就要保证频率不能落在人耳听觉范围内。其次只在带载瞬间响,就要看反馈环的设计是否合 ...

可能真是补偿环路的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只是重载瞬间响,测量输出有否电流过冲,引起瞬态磁饱和,而发出瞬间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只是重载瞬间响,测量输出有否电流过冲,引起瞬态磁饱和,而发出瞬间响声。

感谢你的恢复,没有电流示波器,测不到瞬间电流,不过我的电压40V和负载7.5R都是恒定的,应该不存在电流过冲吧?

网友:
问题描述:空载,轻载,连续重载变压器都不会响,只是重载瞬间响(感觉是磁芯收缩响)是电源瞬态响应,过冲引起的,原因在控制环路的问题。

网友E:
这个响声用风噪也能掩盖,但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还有这么多坛友的建议与回复,说明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是原理图,麻烦坛友们再会诊会诊,再次感谢楼上的坛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响声用风噪也能掩盖,但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还有这么多坛友的建议与回复,说明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比较 ...

变压器工艺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环路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是负载问题引起,因为负载在不停开关,让变压器一 ...,客户负载特性具体怎样,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变压器设计不良或外围电路自激产生的。我看可能是负载瞬态吃载时电流环路和电压环路双作用下引起的调制噪声。如果用示波器测试驱动波形是杂乱无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