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方法

楼主:
请问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方法?

那个雾化片可以用单片机输出40KHZ推动,我想问下,下面这玩意,能不能用单片机同样输出40KHZ,再接个MOS管推动?没用过这个东西,纯属盲区,好奇

网友:
只有粗略的知识,超声波换能器可以通过单片机输出40kHz的方波信号,并利用MOS管或者其他适当的驱动电路进行驱动。

网友A:
【下面这玩意,能不能用单片机同样输出40KHZ,再接个MOS管推动?】

说明书上已经标注了不同的频率,例如28kHz、132kHz等。显然不是一个固定的40kHz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玩意,能不能用单片机同样输出40KHZ,再接个MOS管推动?】 说明书上已经标注了不同的频率,例如 ...

不是,我意思不是频率的问题,我只是看别人的电路,为什么都要变压器匹配,还有电感匹配,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意思不是频率的问题,我只是看别人的电路,为什么都要变压器匹配,还有电感匹配,是什么意思哦? ...

换能器的说明书上应该有该型号需要多高电压才能够达到额定功率这个参数,或者给出换能器阻抗,用户可以根据阻抗和额定功率自行计算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意思不是频率的问题,我只是看别人的电路,为什么都要变压器匹配,还有电感匹配,是什么意思哦? ...

功率放大器需要负载具有一定阻抗,才能够输出最大功率。有些功率放大器直接联接扬声器,那是因为扬声器阻抗(4欧,8欧……等)恰好适合放大器的需要。

变压器在驱动电路中作用就是阻抗变换,使换能器阻抗转换成适合你的功率放大器的阻抗。

这类换能器,往往阻抗较高(比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高),于是就需要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这个过程,称为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器需要负载具有一定阻抗,才能够输出最大功率。有些功率放大器直接联接扬声器,那是因为扬声器阻 ...

那是不是说,不能直接用直流电脉冲去推,前面还得加个高频变压器,那怎么知道变压器的阻抗呢?

下面这个图中,谐振电阻是10~20欧姆,那是不是说,变压器也得找阻抗10~20欧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不能直接用直流电脉冲去推,前面还得加个高频变压器,那怎么知道变压器的阻抗呢? 下面这 ...

该换能器阻抗为10~20欧,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10~20欧这两个阻抗来计算匝数比,同时变压器初级需要能够承受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多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功率放大器电路设计时选定的),该变压器还应该能够通过额定电流。能够承受的电压决定了铁芯截面积和匝数,通过的电流决定了铜线粗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不能直接用直流电脉冲去推,前面还得加个高频变压器,那怎么知道变压器的阻抗呢? 下面这 ...

该说明书不知道为什么激励电平没有标注单位,这很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不能直接用直流电脉冲去推,前面还得加个高频变压器,那怎么知道变压器的阻抗呢? 下面这 ...

【那是不是说,变压器也得找阻抗10~20欧姆的?】

这个变压器,恐怕很难找到,需要你自己绕制,或者定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换能器阻抗为10~20欧,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10~20欧这两个阻抗来计算匝数比 ...

问了下卖换能器的,说是最高耐压140V,没额定电压的参数,

另外“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10~20欧这两个阻抗来计算匝数比”,这个要怎么计算呢?功率放大器可以是MOS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了下卖换能器的,说是最高耐压140V,没额定电压的参数, 另外“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 ...

【问了下卖换能器的,说是最高耐压140V,没额定电压的参数,】

140V这个数值恐怕有点问题。按照这个电压和谐振阻抗10~20欧,140V电压应该产生数百W功率,远比标注的60W要大,大一个数量级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下卖换能器的,说是最高耐压140V,没额定电压的参数, 另外“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 ...

【另外“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10~20欧这两个阻抗来计算匝数比”,这个要怎么计算呢?】

变压器初级次级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所以由功率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和换能器阻抗可以计算出匝数比,但还不能确定匝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了下卖换能器的,说是最高耐压140V,没额定电压的参数,】 140V这个数值恐怕有点问题。按照这个电 ...

不太懂,他说的是最高耐压,那我用24V不就可以吗?24V10欧的话,是不是24V/10R=2.4A=57.6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他说的是最高耐压,那我用24V不就可以吗?24V10欧的话,是不是24V/10R=2.4A=57.6W?

我也不知道卖换能器这位说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换能器阻抗为10欧,那么确实24V电压施加在换能器上,功率为57.6W。不过,绝对不能写成【24V/10R=2.4A=57.6W】,2.4不等于57.6,A更不能等于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他说的是最高耐压,那我用24V不就可以吗?24V10欧的话,是不是24V/10R=2.4A=57.6W?

不知道这个换能器是哪种类型的。好像不是压电换能器,压电换能器不大可能具有10欧这么低的阻抗。可能是磁致伸缩式,其振动是由换能器铁芯的的磁致变形所产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器需要负载具有一定阻抗,才能够输出最大功率。有些功率放大器直接联接扬声器,那是因为扬声器阻 ...

"功率放大器需要负载具有一定阻抗",那为什么不能加个电阻,一定要加个变压器呢?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需要负载具有一定阻抗",那为什么不能加个电阻,一定要加个变压器呢?想不明白

比如负载阻抗10欧姆,功率放大器要求负载阻抗为100欧姆,如果串联一个90欧电阻,那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将有90%降在电阻上,只有10%达到负载。这个效率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负载阻抗10欧姆,功率放大器要求负载阻抗为100欧姆,如果串联一个90欧电阻,那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将 ...

负载阻抗为10欧姆,为什么功率放大器要求负载阻抗为100欧姆? 不是大于10欧姆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抗为10欧姆,为什么功率放大器要求负载阻抗为100欧姆? 不是大于10欧姆就可以吗

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并不是大于10欧就可以。

放大器要求多大负载阻抗,由放大器最大输出功率、电源电压、功率管允许的电流……甚至输出的失真程度……决定。通常是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但不会【大于10欧就可以】。试想,1千欧也是大于10欧,1兆欧也是大于10欧,如果负载为1兆欧,功率放大器需要输出多高电压才能够使功率达到100W?那需要10千伏电压。

网友:
目前来看为了大达到规定的功率,基本上都需要一个升压电路,电池供电有的都需要升压到60多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要求的负载阻抗并不是大于10欧就可以。 放大器要求多大负载阻抗,由放大器最大输出功率、电源电 ...

买了个小的超声波清洗机回来拆,下面图1是他的振子,

图2中的A跟B这2个变压器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2个呢?HY3210量了下,输出的是40khz的5V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小的超声波清洗机回来拆,下面图1是他的振子, 图2中的A跟B这2个变压器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2个 ...

【图2中的A跟B这2个变压器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2个呢?】

没有电原理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两个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中的A跟B这2个变压器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2个呢?】 没有电原理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两个变压 ...

拆了一早上,研究下,A不是变压器,是个电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悬空2个脚。

换能器两端的电压测量,一直在55V~85V之间跳,频率在200KHZ到300KHZ直接跳,

这是后级电路,前级就是单片机跟降压,我就没画出来了,

这里很好奇,MOS管输出的时候,经过B的次级不就跟12V+接近短路了吗?

量了下B的次级绕组,两端的阻值只有1.3欧姆,这样不会发热很严重吗?我通电开了10分钟,一点也不热啊,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早上,研究下,A不是变压器,是个电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悬空2个脚。 换能器两端的电 ...

变压器工作于交流,通过其中的电流并不能用直流电阻和两端电压来计算。

普通工频(50Hz或60Hz)单相变压器,小功率的,初级直流电阻数百欧到数十欧,大功率的,可能只有十几欧甚至几欧。施加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压是220V,那工频变压器岂不立即烧毁?实际上,中等功率工频变压器(例如100W),空载电流不过数十毫安,而额定电流为0.4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工作于交流,通过其中的电流并不能用直流电阻和两端电压来计算。 普通工频(50Hz或60Hz)单相变压 ...

哦,明白了,那他这个变压器,就只是个高频升压变压器没错吧?我应该怎么知道匝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那他这个变压器,就只是个高频升压变压器没错吧?我应该怎么知道匝数呢?

【那他这个变压器,就只是个高频升压变压器没错吧?】

根据你24楼图,不敢确定只是个简单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那他这个变压器,就只是个高频升压变压器没错吧?我应该怎么知道匝数呢?

【我应该怎么知道匝数呢?】

简单暴力的办法是拆开数数匝数。如果不想拆或者不能拆,那就设法增加一个绕组(有空隙的话,穿线绕),在一个绕组上施加高频电压,然后测量各个绕组上的电压。电压比等于匝数比。你增加的绕组,匝数当然你自己知道。

网友:
看着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换能器阻抗为10~20欧,变压器应该按照你的功率放大器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10~20欧这两个阻抗来计算匝数比 ...

我还是在匹配阻抗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假设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使用的功率放大器是MOS管HRF3205,内阻最大是8毫欧,那我应该怎么匹配他们的阻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在匹配阻抗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假设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使用的功率放大器是MOS管HRF3205,内 ...

【假设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使用的功率放大器是MOS管HRF3205,内阻最大是8毫欧,那我应该怎么匹配他们的阻抗呢?】

你的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与MOS管(或双极型管,或真空管)内阻无关,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务必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在匹配阻抗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假设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使用的功率放大器是MOS管HRF3205,内 ...

仅凭【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MOS管HRF3205,内阻最大是8毫欧】这两个条件,不能确定变压器的匝数比,因为这里MOS管内阻这个条件根本没有用,这个条件并不是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

要设计功率放大器,需要知道电源电压、需要输出的功率(不是管子允许消耗的功率)、功率放大器的工作模式(甲类、乙类……)、管子允许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最大功率消耗(不得超过)……才能够计算出需要多大负载阻抗。

多数情况,设计功率放大器需要使用该管的特性曲线,不能仅仅用datasheet中给出的各项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凭【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MOS管HRF3205,内阻最大是8毫欧】这两个条件,不能确定变 ...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的话,那他所要求的负载阻抗怎么看?

假设MOS管这边输出是12V的方波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而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阻抗是5欧,得到这些参数,可以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 ...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的话,那他所要求的负载阻抗怎么看?】

32楼已经说过:【需要知道电源电压、需要输出的功率(不是管子允许消耗的功率)、功率放大器的工作模式(甲类、乙类……)、管子允许的最大电压最大电流最大功率消耗(不得超过)……才能够计算出需要多大负载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 ...

【假设MOS管这边输出是12V的方波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而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阻抗是5欧,得到这些参数,可以计算吗?】

有了一些了,但还不够。还需要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功率放大电路(甲类、乙类……)。而且,【换能器最大是60W】,你所说的【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阻抗是5欧】是自我矛盾的,60V5A,不是60W。要么改变【变压器次级输出60V】这个条件,让变压器次级输出不同的电压,要么改变换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 ...

设计功率放大器,给定功率要求和频率要求(这两项不是设计者可以选择的),然后第一步可能是选择电源电压和功率管型号以及工作模式(指甲类、乙类……),这三者往往是互相牵连的,互相之间并不独立。例如你选定MOS管型号,电源电压就不能超过MOS管耐压(对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来说,电源电压连MOS管耐压的一半都不行,还要低一些),根据要求的功率和电源电压计算出最大电流,无论如何此最大电流不能超过MOS管允许电流,根据电源电压输出功率可以计算出功率管耗散功率,显然不能超过MOS管允许的耗散功率。只要有一项不能通过,就必须推倒重来,重新选择电源电压和功率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 ...

给定输出功率和频率,你自己选定电源电压、MOS管型号、甲类或乙类放大……电路设计完成后,该电路所需要的负载阻抗自然就计算出来了。根据该电路所需要的负载阻抗和换能器阻抗(换能器阻抗显然不由你选定)、传输功率、工作频率……可以开始设计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理解不了“功率放大器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功率放大器这里用的是MOS管 ...

如果功率放大器是现成的(例如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甲乙类功率模块),换能器也是给定的,那么功率放大器需要的阻抗已经给定(甲乙类功率模块说明书中都会给出多高电源电压下负载阻抗是多少能够输出多大功率),变压器设计时只需要匝数比满足阻抗变换要求即可。当然,还需要计算变压器铁芯、匝数、用线、绕法……等等。

如果你想购买现成的功率放大器、购买现成的变压器来配合你的换能器,那很难配合上,配成的可能性比较小(并不是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MOS管这边输出是12V的方波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而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 ...

我不懂甲类和乙类的区别,在网上研究了下,应该是算乙类放大器吧,因为是单个MOS管输出脉冲的形式,换能器最大是60W,你没理解我意思,我是说最大60W,他的阻抗是5欧姆,但是我只要输出20W就够了,不需要他达到6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甲类和乙类的区别,在网上研究了下,应该是算乙类放大器吧,因为是单个MOS管输出脉冲的形式,换能 ...

【我不懂甲类和乙类的区别,在网上研究了下,应该是算乙类放大器吧,因为是单个MOS管输出脉冲的形式】

单管工作,输出脉冲,那有可能是丙类放大,甚至可能是开关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甲类和乙类的区别,在网上研究了下,应该是算乙类放大器吧,因为是单个MOS管输出脉冲的形式,换能 ...

你说【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阻抗是5欧】,即使要求20W功率,换能器两端电压和换能器阻抗也不对。60V电压下,功率达到72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60V,换能器最大是是60W,阻抗是5欧】,即使要求20W功率,换能器两端电压 ...

那如果我直接用12V不升压,用下面这个图,经过电感就剩10V左右,大概就差不多是20W了,这样可以吗?下面这个图算是甲类还是乙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我直接用12V不升压,用下面这个图,经过电感就剩10V左右,大概就差不多是20W了,这样可以吗?下 ...

【那如果我直接用12V不升压,用下面这个图,经过电感就剩10V左右,大概就差不多是20W了,这样可以吗?】

抱歉,我实在不知道图中A和B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这两个东西用在电路中是什么目的。不敢说可以也不敢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我直接用12V不升压,用下面这个图,经过电感就剩10V左右,大概就差不多是20W了,这样可以吗?下 ...

【下面这个图算是甲类还是乙类呢】

甲类和乙类工作是以导通角来区分的。图中未标注导通角,也未标注MOS管驱动信号波形或者幅度,无法知道该管工作于甲类还是乙类。该管在电路中很有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那就说不上甲类乙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在匹配阻抗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假设换能器的阻抗是10Ω,使用的功率放大器是MOS管HRF3205,内 ...

我怎么还没明白呢,到底该这样去驱动这个使能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