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GPIO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GPIO

  • 基本介绍

配置和初始化GPIO后,可以读写引脚的数据,同时支持上升沿、下降沿和双边沿的中断请求。但是,需要注意,如果GPIO被用做I2C或PWM等外设的输入输出则不需要调用GPIO的配置与初始化,外设的初始化将自动配置和初始化相应的GPIO。

  • 主要API介绍
  1. GPIO初始化cyhal_gpio_init()

其中,(1)cyhal_gpio_direction_t枚举为

(2)cyhal_gpio_drive_mode_t枚举为

注意:如果GPIO为输入,那么不能设置CYHAL_GPIO_DRIVE_STRONG,否则会导致过流。

  1. GPIO事件使能cyhal_gpio_enable_event()

其中,cyhal_gpio_event_t枚举为

3.GPIO回调函数cyhal_gpio_register_callback()

其中,cyhal_gpio_callback_data_t结构体为

  • GPIO简单程序

功能描述:当按下按钮时,快闪4次LED,再次按下时,慢闪4次LED。

代码描述:

  1. 初始化P2_5(与LED连接,高电平灭)为强输出模式,默认输出高电平

  1. 初始化P0_4(与按钮连接,按下为低电平)为输入上拉模式,默认输入高电平

  1. 当P0_4按下时,产生一个优先级为7的中断,中断回调函数为gpio_interrupt_handler

  1. 在中断回调函数gpio_interrupt_handler中,将变量gpio_intr_flag赋值为TRUE

  1. 在一个死循环中,如果变量gpio_intr_flag为TRUE,则将delay_led_blink由DELAY_LONG_MS(500ms)改为DELAY_SHORT_MS(250ms),或DELAY_SHORT_MS改为DELAY_LONG_MS。将P2_5输出低电平(点亮LED),延迟一定时间,将P2_5输出高电平(熄灭LED),循环4次。

VID_20230331_223322

PS:

  1. 似乎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进行图形化编程,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好像2020年cypress被infineon收购后就一直没更新了?也没找到对这块开发板的支持包之类的,到有没有读者知道该怎么弄?

main.c

网友A:
似乎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进行图形化编程,那不是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进行图形化编程,那不是爽歪歪!

似乎是可以,但是没找到对应的支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