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can通讯iap升级

楼主:
用can通讯传bin文件,进行iap升级,哎这个报文怎么解哦,写了半天的bug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写,你写好我学习,加油!

网友:
建议查阅相关的CAN通讯和IAP升级的资料,了解具体实现方式和报文格式,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析报文。

网友:
iap升级已经写完,我们是准备了两个flash区,一个是当下程序运行的区域flash_app_addr,另一个是备份区,称为flash_backup_addr,整个过程要用到gd32.flash.c用来做flash的写入。另外,数据传输可以用can也可以用串口通信,比如rs232,rs485,这个就要看具体的通信协议和主文件是怎么写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学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