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TIMER/COUNTER

楼主:
英飞凌PSOC 62S4 PIONEER KIT 测评】——TIMER/COUNTER

  • 基本介绍

PSOC 62S4 PIONEER KIT一共拥有12个定时器,分别为4个32位定时器和8个16位定时器,支持比较、捕获、正交解码、脉冲宽度调制(PWM)、伪随机PWM等模式。定时器块通常用于测量事件发生的时间,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差或在指定的时间后执行某个操作。允许用户在发生特定事件时调用定时器回调函数。时钟频率范围为1526 hz - 100 Mhz。

  • 主要API介绍
  1. TIMER初始化cyhal_timer_init()

其中,(1)cyhal_clock_t结构体为

默认时钟频率为100MHz。

  1. TIMER配置cyhal_timer_configure()

其中,cyhal_timer_cfg_t结构体为

3.TIMER事件使能cyhal_timer_enable_event()

其中,cyhal_timer_event_t枚举为

  • TIMER简单程序

功能描述:LED开始闪烁。

代码描述:

  1. 初始化定时器

  1. 配置定时器向上计数, 重加载值为0,周期为2500ms,一直运行

  1. 设置定时器时钟频率为10000Hz

  1. 设置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为timer_interrupt_handler

  1. 到达计数值时产生优先级为6的中断

  1. 开始定时器

normal video

main.c

网友A:
楼主测试的评论是多少

看这个PSOC 62S4 可以时钟频率范围为1526 hz - 100 Mhz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的评论是多少 看这个PSOC 62S4 可以时钟频率范围为1526 hz - 100 Mhz之间

这些是我在不同的定时器频率和不同的周期下翻转IO口电平采样的波形图

定时器频率为100Mhz,每500us翻转一次

定时器频率为100Mhz,每5ms翻转一次

定时器频率为1Mhz,每5ms翻转一次

误差都为0.8%,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那个

#include "cy_retarget_io.h"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bsp.h"

这三个文件是在哪里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