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都是被搞出来再去解决的

楼主:
检修一个古老产品分享一下,总结出来的问题就是,问题都是人为搞出来的,迭代升级居然出现问题变多出现低级错误,这基本算是敷衍和不认真,

如图所示:

网友A:
这有点离谱了,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离谱了,哥

何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何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飞线太离谱了,这种板子应该重新做,不然后面的人根本没法维护

网友C:
这个确实是相当拽。哥,你老牛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线太离谱了,这种板子应该重新做,不然后面的人根本没法维护

我就是后面的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相当拽。哥,你老牛批了。

什么叫在线解决  当然出个意见  这么丑的飞线我只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后面的人  .........................................

太惨了哥

网友D:
估计是先验证一下功能,后边就会重新画板了,以前验证液晶屏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个飞线

网友E:
这种做法,人工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F:
线飞得越多,板子越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先验证一下功能,后边就会重新画板了,以前验证液晶屏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个飞线

这问题是经不同人员布局搞出来的  升级完成后出新BU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飞得越多,板子越牛皮~

这算是DIY拉线调整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做法,人工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们不计成本嘛 此时此景只有人工最直截了当,没有之一

网友:
想起之前看一个查程序员写sleep(2000)嫌慢再要钱优化的段子~

网友:
兴许有些有意而为之?又或许封装不对?who know 或许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吧~

网友G:
这种方式处理完了都不用打个胶么?起码打个胶固定一下飞线啊,确实太敷衍了吧,装都不装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式处理完了都不用打个胶么?起码打个胶固定一下飞线啊,确实太敷衍了吧,装都不装一下的。

楼主看来也不少操作这类事件

网友:
这设计这么多问题也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