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 22 中如何 将PCB板 水平 或 竖直 翻转180度,请注意是翻转不是旋转

楼主:
邀请:@maychang   @vincentc543   @hahajing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在AD 22 中如何 将PCB板  水平 或  竖直 翻转180度,请注意是翻转不是旋转

网友A:
你搜索 ,protel镜像翻转

网友:
首先不一定能理解楼主的所谓翻转

英文输入状态下,快捷键  V B

可以顶层翻转到底层看

比如,快捷键3到3D模式,VB,最常用也最直观看PCB的布局

网友B:
比如,

一板子

VB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 ,protel镜像翻转

搜不到呀,PROTEL99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 一板子 VB后

非常感谢。您这是水平翻转,请问竖直方向的翻转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这是水平翻转,请问竖直方向的翻转如何操作,谢谢。

菜单栏,90°旋转,再翻转

网友:
先90°旋转

VB

网友C:
谢谢。这倒也是个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倒也是个法。谢谢。

唯一的办法

网友:
菜单栏里面的编辑有翻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