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线电测向

楼主:
无线电测向原理及各种测向体制比较

无线电测向(Radio Direction Finding,简称RDF)是一种利用无线电波进行方向测量的技术。它通过对电磁信号的接收、处理和分析来确定信号源的方位,通常用于无线电通信、雷达、导航等领域中。

无线电测向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实现,例如方向天线、自适应阵列天线等。在测向过程中,使用的天线会接收信号,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进而经过信号处理和分析,最终确定信号源的方向。在实际应用中,无线电测向可以用于定位无线电发射台的位置、跟踪移动的目标、搜索失踪的船只或飞机等。

无线电测向技术在军事、民用、科研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什么是测向和无线电定位?

一般而言,此类应用首先会检测发射。但是,这通常不仅会检测有用信号,还会检测发射机的位置。

无线电测向机用于测量和评估电磁场参数,以便估计发射机的方向。通常,目标发射机的方位角足以用于定位;对于机载平台上安装的和用于短波信号测向的发射机,还需要测量仰角。因此,考虑到无线电监测中的发射分量通常难以捕获,测向成为此类应用中必不可少的首要操作。

发射机的无线电定位通常包含多个阶段。测向机部署在整个国家/地区,能够通过三角测量定位发射机并精确到数百米范围内。车辆中安装的测向机有助于更加精确地测定发射机的位置。此外,便携式测向机可用于在建筑物等 100 米范围内进行最后的搜索定位。

测定无线电来波方向的专用仪器设备,称为无线电测向机。 在测定过程中,根据天线系统从到达来波信号中获得信息以及对信息处理的方法,可以将测向系统分为两大类:标量测向系统和矢量测向系统。

经过了近百年的研究、实践与发展,无线电测向机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基于着眼点的不同,测向机有着下列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分类中的交叉不可避免):

1.依照工作频段分类有:超长波、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测向机;

2.依照工作方式分类有:固定测向机、移动测向机。移动测向机又因为运载工具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车载、船载、机载(飞机)测向机以及手持和佩带式测向机;

3.依照测向机的作用距离分类(主要指短波)有:近距离测向机、中距离测向机、远(程)距离测向机;

4.依照测向天线间隔(基础、孔径)尺寸的大小分类有:大基础测向机、中基础测向机、小基础测向机;

5.依照测向天线是否具有放大器分类有:有源天线测向机、无源天线测向机;

6.依照测向机所使用的测向天线种类分类有:环(框)形天线测向机、交叉环(框)形天线测向机、间隔双环(框)形天线测向机、单极子(加载)天线测向机、对称阵子(垂直、水平)天线测向机、对数天线测向机、行波环天线测向机、磁性天线测向机、微波透镜天线测向机等;

7.依照测向机示向度读出方式分类有:听觉测向机、视觉测向机、数字测向机;

8.依照测向机使用接收机的信道分类有:单、双信道测向机、多信道测向机。像上面的分类方法,可能还有一些,这里不再赘述。 测向原理及测向体制概述。

幅度比较式测向体制(Amplitude Comparison Direction Finding System)是一种用于无线电测向的技术,通过比较来自不同方向的无线电信号的幅度差异来确定信号的来源方向。

在这种系统中,至少需要两个接收天线,它们之间的距离要足够大,以便能够接收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被送入两个独立的接收机中,每个接收机都有一个对应的天线。接收机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大,并将信号的幅度与另一个接收机的幅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幅度差异,可以确定信号的来源方向。

这种测向系统的精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天线间距离、接收机增益、信号频率和信号强度等。因此,在设计和使用这种系统时,需要仔细考虑这些因素,并进行合适的校准和调整。

沃特森-瓦特测向体制(Watson-Watt direction finding system),也称作“无线电定向系统”或者“雷达定向系统”,是一种在二战期间被广泛使用的雷达系统,主要用于检测飞机和其他物体的位置和方向。这个系统由苏格兰物理学家罗伯特·沃特森-瓦特(Robert Watson-Watt)于20世纪30年代发明。

沃特森-瓦特测向体制是一种被动雷达系统,其工作原理基于接收来自被探测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信号,然后通过分析信号的相位和幅度来确定被探测物体的位置和方向。这个系统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被用于监视德国轰炸机的飞行路径和位置,以及确定盟军飞机的位置,从而提高了盟军的空中优势。

沃特森-瓦特测向体制的发明和应用对无线电技术和雷达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现代雷达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沃特森-瓦特测向体制的工作原理:沃特森-瓦特测向机实际上也是属于幅度比较式的测向体制,但是它在测向时不是采用直接或间接旋转天线方向图,而是采用计算求解或显示反正切值。鉴于它在测向机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和目前仍然在广泛应用,所以在此单独说明。基本公式同公式(1)。正交的(Sinθ、Cosθ)测向天线信号,分别经过两部幅度、相位特性相同的接收机进行变频、放大,最后求解或显示反正切值,解出或显示来波方向。属于沃特森瓦特测向机的有:多信道沃特森-瓦特测向机、单信道沃特森-瓦特测向机。这里所说的多信道,通常是指三信道,另外一个信道的作用是与全向天线相接,以解决“180度不确定性”和“值班收信”问题。多信道沃特森-瓦特测向原理方框图如图(7)所示。

图7 多信道沃特森-瓦特框图

干涉仪测向体制的测向原理是:依据电波在行进中,从不同方向来的电波到达测向天线阵时,在空间上各测向天线单元接收的相位不同,因而相互间的相位差也不同,通过测定来波相位和相位差,即可确定来波方向。基本公式如公式(2)所示

Φ13=Φ1-Φ3=k*SinθCosε

Φ24=Φ2-Φ4=k*SinθCosε

Φ13

θ=arctg———— (2)

Φ24

上式中:Φ13、Φ24分别为北-南、东-西天线之间来波的相位差,k为相移常数,θ为欲求来波方向角。

在干涉仪测向方式中,是直接测量测向天线感应电压的相位,而后求解相位差,由公式(2)可见与幅度比较式测向的公式十分相似。

为了能够单值地确定电磁波来波的方向,干涉仪测向在工作时,至少需要在空间架设三付分立的测向天线。干涉仪测向是在±180度范围内单值地测量相位,当天线间距比较小时,相位差的分辨能力受到限制,天线间距大于0.5个波长时,会引起相位模糊。通常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是,沿着每个主基线插入一个或多个附加阵元,这些附加阵元提供附加相位测量数据,由这些附加相位数据,解决主基线相位测量中的模糊问题。这种变基线的技术已经为当代干涉仪测向机所广泛采用。干涉仪测向机的测向原理方框图如图(9)所示。

图(9)干涉仪测向原理框图

相关干涉仪测向,是干涉仪测向的一种,它的测向原理是:在测向天线阵列工作频率范围内和360度方向上,各按一定规律设点,同时在频率间隔和方位间隔上,建立样本群,在测向时,将所测得的数据与样本群进行相关运算和插值处理,以获得来波信号方向。转载请注明来自科创仪表局

干涉仪测向体制的特点:采用变基线技术,可以使用中、大基础天线阵,采用多信道接收机、计算机和FFT技术,使得该体制测向灵敏度高,测向准确度高,测向速度快,可测仰角,有一定的抗波前失真能力。该体制极化误差不敏感。干涉仪测向是当代比较好的测向体制,由于研制技术较复杂、难度较大,因此造价较高。干涉仪测向对接收信号的幅度不敏感,测向天线在空间的分布和天线的架设间距,比幅度比较式测向灵活,但又必须遵循某种规则。例如:可以是三角形,也可以是五边形,还可以是L形等。

多普勒测向体制的测向原理:依据电波在传播中,遇到与它相对运动的测向天线时,被接收的电波信号产生多普勒效应,测定多普勒效应产生的频移,可以确定来波的方向。

为了得到多普勒效应产生的频移,必须使测向天线与被测电波之间做相对运动,通常是以测向天线在接收场中,以足够高的速度运动来实现的,当测向天线完全朝着来波方向运动时,多普勒效应频移量(升高)最大。多普勒测向的基本公式如公式(3)所示。

当测向天线做圆周运动时,会使来波信号的相位受到正弦调制。设:以天线场中心0点为相位参考点,信号的相位为Φ,天线接收信瞬时相位为Φ(t),于是有:

Φt=ωt+Φ+kcCos(Ωt-θ)

式中:ω为信号角频率,Ω为天线旋转角频率,θ为来波方向角度,相位常数kc=2πr/λ,其中r为天线间距,λ为信号波长。

这时测向天线所收到信号Ut的表达式为:

Ut=Acos[ωt+Φ+kcCos(Ωt-θ)]

多普勒效应使测向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产生调相,多普勒相移为ΦD,于是有:

ΦD=kcCos(Ωt-θ)

相应的多普勒频移为:

f=dΦD/dt=-kcSin(Ωt-θ) (3)

多普勒频移f,可以从旋转的测向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经过接收机变频、放大、鉴频以后得到。多普勒频移f与0点参考频率相比较,即可得到来波方向角θ。

多普勒测向,通常不是直接旋转测向天线,因为这在工程上难于实现,它是将多郭天线架设在同心圆的圆周上,电子开关顺序快速接通各个天线,等效于旋转测向天线。人们称这种测向机为准多普勒测向机。准多普勒测向原理方框图如图(10)所示。

图10 准多普勒测向原理框图

通常人们希望得到大的多普勒频移,增加天线孔径和开关速度是基本途径。多普勒测向机的测向天线孔径可以使用大、中基础;开关旋转频率数百赫兹,多普勒频称f可以达到数百赫兹,但是开关旋转换频频率的升高,会使产生的边带带宽增加,于是限制了转速。

多普勒测向体制的特点:可以采用中、大基础天线阵,测向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没有间距误差,极化误差小,可测仰角,有一定的抗波前失真能力。多普勒测向体制的缺欠是抗干扰性能较差,如:遇到同信道干扰、调频调制干扰时,会产生测向误差。该体制尚在发展之中,改进会使系统变得复杂,造价会随之升高。

乌兰韦伯尔测向体制的测向原理:采用大基础测向天线阵,在圆周上架设多付测向天线,来波信号经过可旋转的角度计、移相电路、合差电路,形成合差方向图,而后将信号馈送给接收机。通过旋转角度计,旋转合差方向图,测找来波方向。

以40付测向天线阵元为例,角度计瞬间可与12付天线元耦合,而后分别经过移相补偿电路将信号相位对齐,形成可旋转的等效直线天线阵,12付天线分成两组,每组6付,两组间经过合差电路相加、减,形成合、差方向图。测向时以合、差方向图测找来波方向。在来波方向上,由于两组天线均处在来波的等相位面上,两组天线信号大小相等,差方向图时,输出相减为“零”,合方向图时,为一组天线信号输出的二倍。

由于乌兰韦伯尔测向是进行相位比较,人们常把它归类在比相式测向机。但是从使用者看,最终使用的是信号幅度比较,因此说它是幅度比较式测向机,也有道理。乌兰韦伯尔测向原理方框图如图(11)所示。

图11 乌兰韦伯尔测向原理框图

短波乌兰韦伯尔测向体制,是典型的大基础,测向天线阵直径是最低工作波长的1~5倍。天线阵直径尺寸,根据低端工作频率的不同,达到数百甚至上千米。测向天线单元,可以是宽频带直立天线,也可以是对数周期天线。为了提高天线接收效能,通常在天线阵内侧使用反射网。一付天线阵难于覆盖全部短波频段时,一般是采用内高频,外低频的双层阵。

乌兰韦伯尔测向体制的特点:由于采用大基础天线阵,测向灵敏度高,测向准确度高,测向分辨率高,抗波前失真、抗干扰性能好,可以提供监测综合利用。由于乌兰韦伯尔测向机要求数十根天线、馈线电特性完全一致,加之角度计设计、工艺要求高,以及需要大面积平坦开阔的天线架设场地,这无疑增加了造价和工程建设的难度。带来的问题是造价高,测向场地要求高。

到达时间差测向体制的测向原理:依据电波在行进中,通过测量电波到达测向天线阵各个测向天线单元时间上的差别,确定电波到来的方向。它类似于比相式测向,但是这里测量的参数是时间差,而不是相位差。该测向体制要求被测信号具有确定的调制方式。

到达时间差测向原理基本公式如公式(4)所示。设:垂直架设的测向天线单元A、B间距为2b,来波方向与AB连线的垂线的夹角为θ,来波仰角为β,电波传播速度为v,则天线B较天线A感应信号延迟时间为τ,

2b

于是有:τ=(——)SinθCosβ

v

则来波方向θ可求,为:

θ=arcSin[(———)Cosβ](4)

2b

在上式中,τ为实际测量时间差。短波的来波仰角β需要估计,而超短波来波仰角β为“零”,即Cosβ=1。

测向原理方框图如图(12)所示。

实际使用中,为了覆盖360度方向,至少需要架设三付分立的测向天线。测向天线的间距有长、短基线之分,长基线的测向精度明显好于短基线。到达时间差测向体制基于时间标准和对时间的精确测量,以现在的技术水平而言,时间间隔的测量可达到1ns的精确度,当间距为10米时,测向的准确度可以达到1度。

图12到达时间差测向 原理框图

到达时间差测向体制的特点:测向准确度高,灵敏度高,测向速度快,极化误差不敏感,没有间距误差,测向场地环境要求低。但是抗干扰性能不好,载波必须有确定的调制,目前应用尚不普及。

空间谱估计测向体制的测向原理:在已知座标的多元天线阵中,测量单元或多元电波场的来波参数,经过多信道接收机变频、放大,得到矢量信号,将其采样量化为数字信号阵列,送给空间谱估计器,运用确定的算法求出各个电波的来波方向、仰角、极化等参数。

空间谱估计测向原理方框图见图(13)。

以四元天线阵为例,空间谱估计测向的基本公式,如公式(5)所示。空间谱估计测向是把每个天线的接收信号,与其他各个天线的信号都进行比较,这就是相关矩阵法,即协方差矩阵法,它完整地反映了空间电磁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就是构成如下的协方差矩阵:

图13空间谱估计测向原理框图

在上式中:Xn为n号天线的输出,H为共轭转置符号。空间谱估计四元天线阵的示意图如图(14)所示。

图14 空间谱估计 四元阵示意图

由公式(5)可见,四元阵的协方差矩阵有16个元素,空间谱估计测向,充分利用了测向天线阵各个阵元从空间电磁场接收到的全部信息,而传统的测向方式仅仅利用了其中的一少部分信息(相位或者幅度),因此传统的测向方式不能在多波环境下发挥作用。空间谱估计测向,基于最新的阵列处理理论、算法与技术,具有超分辨测向能力。所谓超分辨测向,是指对同信道中,同时到达的、处于天线阵固有波束宽度以内的、两个以上的电波,能够同时测向。这在传统的测向方法中是无法实现的。构成协方差矩阵是空间谱估计测向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对协方差矩阵的处理,在不同的算法中是不相同的,其中典型的是多信号分类算法(MUSIC)。

空间谱估计测向体制的特点:空间谱估计测向技术可以实现对几个相干波同时测向;可以实现对同信道中、同时存在的多个信号,同时测向;可以实现超分辨测向;空间谱估计测向,仅需要很少的信号采样,就能精确测向,因而适用于对跳频信号测向;空间谱估计测向,可以实现高测向灵敏度和高测向准确度,其测向准确度要比传统测向体制高得多,即使信噪比下降至0db,仍然能够满意地工作(而传统测向体制,信噪比通常需要20db);测向场地环境要求不高,可以实现天线阵元方向特性选择及阵元位置选择的灵活性。以上空间谱估计测向的优点,正是传统测向方法长期以来存在的疑难问题。

空间谱估计同,尚在研究试验阶段。在这个系统中,要求具备宽带测向天线,要求各个天线阵元之间和多信道接收机之间,电性能具有一致性。此外还需要简捷高精度的计算方法和高性能的运算处理器,以便解决实用化问题。

测向体制的优劣通常是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无线电测向体制也象所有的事物一样,各自具有两重性。就使用者来说,每个用户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要求、工作对象等条件不尽相同,因此笼统地说优劣,有可能脱离实际。使用者在测向体制和测向体设备选用时,重要的是要透彻了解并仔细分析自身工作需求。测向体制与设备的优劣好坏,应当在满足工作需求的前提下,由使用者自已作出选择。应该说每一种测向体制都各具特点,站在用户的角度看,能够满足工作需求,价格又合适,就是好体制。在这里,我们着重讲讨论从哪些方面评价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提出如下的技术指标,供读者参考

测向体制是指用于测量和定位信号源或目标位置的技术和方法。下面是几种常见的测向体制及其比较:

1. 全向天线:全向天线可以接收来自任何方向的信号,但无法确定信号源的具体方向。这种体制适用于接收来自多个方向的信号或需要广泛覆盖区域的应用。

2. 机械扫描体制:机械扫描体制使用旋转天线或移动天线来扫描整个区域。它可以提供较高的定位准确性,但速度较慢且成本较高。

3. 电子扫描体制:电子扫描体制使用电子控制的天线阵列来扫描整个区域。它可以提供快速的扫描速度和较高的定位准确性,但成本较高。

4. 时差测向体制:时差测向体制基于测量信号到达不同接收器的时间差来确定信号源的方向。它可以提供较高的定位准确性,但需要使用多个接收器。

5. 相位测向体制:相位测向体制基于测量信号到达不同接收器的相位差来确定信号源的方向。它可以提供较高的定位准确性,但需要使用多个接收器。

综上所述,不同的测向体制各有优缺点,应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要求选择适合的体制。

这一项指标规范了测向机规定的性能指标和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它是选择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时的基本要求。

它表征了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对小(弱)信号的测向能力。测向灵敏度主要依赖于测向天线元形式、天线阵的孔径(基础)和工作方式。它以电场强度度量,单位是微伏/米(μv/m)。

测向灵敏度是指接收机或天线在接收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信号时,对这些信号的敏感程度或反应程度。它是一个衡量天线或接收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测向灵敏度通常通过天线图来评估。天线图显示了天线在不同方向上的响应。当天线指向一个方向时,它的增益最大;当指向其他方向时,增益会降低。通过比较天线在不同方向上的增益,可以评估天线的测向灵敏度。

另外,还可以通过测量信号的信噪比来评估接收机的测向灵敏度。当信号强度较弱时,信噪比会降低,这会影响接收机的测向性能。因此,一个性能良好的接收机应该能够在低信噪比下仍能够准确地识别信号来源的方向。

它表征了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在测向时的精确度,也就是测向时误差的大小。测向准确通常有仪器设备测向精度、标准场地测向精度和实用测向精度之分,三者的物理意义和测试条件有着根本的区别,使用者需要特别注意,不可混肴。

测向准确度是指测向系统测量的信号方向与实际信号方向之间的误差。它是一个衡量测向系统精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测向准确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接收机和天线性能、信号特性、环境条件等。因此,为了提高测向准确度,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进行精细的校准和优化。

一些常用的提高测向准确度的方法包括:

它表征了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遇到干扰信号时的测向能力和测向准确度,其中包括了对同信道干扰、临道干扰、带外干扰、多波干(波前失真)等干扰存在时的测向能力。

它表征了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在测向时的时间开销,以及对空中持续短信号的测向能力。这其中包括了:测向系统的信道建立、方向信息的采样、数据运算处理(含积分)、示向度显示等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各时间段可以分别表示。但是一般在评价时,往往只看综合时效。

一些常用的提高测向时效的方法包括:

极化误差是测向误差的一种,它表征了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工作在非正常极化波条件下的测向能力。有时也称为极化敏感性,不敏感好。在短波频段,用标准斜极化波测试极化误差。

表明测向体制和设备可否测定来波仰角。短波测向,有的测向体制可以测量来波仰角,进而实现单站定位

仰角测定是指测向系统能够确定信号来源的仰角,即信号相对于接收天线的垂直角度。仰角测定是测向系统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可以在无法使用多基站定位的情况下,实现单站定位。

仰角测定通常使用多个天线来接收信号,并利用天线之间的差异来确定信号的仰角。一般来说,使用两个天线可以确定信号的方向,但无法确定信号的仰角。因此,需要使用至少三个天线才能确定信号的方向和仰角。

在短波测向中,有的测向体制可以测量来波仰角,这使得单站定位成为可能。但是,在仰角测定中,由于信号传播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形、建筑物等,因此需要进行仰角校正,以保证仰角测定的准确度。

总之,仰角测定是测向系统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可以实现单站定位。在具体应用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并进行仰角校正,以保证测向准确度。

在短波测向时,通常有远程测向、中距离测向和近距离测向之分,不同的测向距离对设备的要求也不相同。

测向距离是指测向系统能够测量到信号来源的距离。在短波测向中,通常有远程测向、中距离测向和近距离测向之分,不同的测向距离对设备的要求也不相同。

远程测向一般指测向距离较远的信号,通常需要使用高灵敏度、高精度的测向设备和天线。远程测向还需要考虑信号在传播过程中所受的多径效应、散射和衰减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对测向结果产生影响,需要进行相应的校正和补偿。

中距离测向通常指测向距离在几百米到几千米之间的信号。中距离测向需要具备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并且需要考虑地形、建筑物等因素的影响。在中距离测向中,多基站定位技术可以用于提高定位精度。

近距离测向一般指测向距离较短的信号,通常需要具备高灵敏度和快速响应的特点。近距离测向通常应用于无线电干扰定位、无人机控制等场景中。

总之,在不同的测向距离下,需要采用不同的测向设备和天线,并考虑多种因素对测向结果的影响,以保证测向精度和可靠性。

表明测向天线阵尺寸相对工作波长的大小。测向天线基础(孔径)有大、中、小基础之分。测向天线基础(孔径)直接影响测向性能。

测向天线基础(孔径)指的是测向天线阵的尺寸相对于工作波长的大小。在短波测向中,测向天线的基础尺寸对测向性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分为大、中、小三种基础。

大基础测向天线阵通常具有较高的方向分辨率和较低的噪声水平,可以提供更高的测向精度。然而,大基础测向天线阵的体积较大,重量较重,难以移动,适用于固定场所的测向任务。

中基础测向天线阵相对于大基础测向天线阵来说,具有更小的体积和重量,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测向任务,适用于移动测向或者临时性的测向任务。

小基础测向天线阵则相对于大、中基础来说更加轻便、灵活,可以用于携带式或者手持式测向任务,但是由于其基础尺寸较小,方向分辨率和测向精度较低。

因此,在选择测向天线阵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测向任务要求来选择适合的测向天线基础,以获得最佳的测向性能。

表明测向时所依据的测向原理以及所测定电波的参数。例如:测向时测定幅度、相位、时间差等参数,也可能是它们的组合,这与测向体制有关。

测向体制和测量参数是指在短波测向中所依据的测向原理以及测向时所测定的电波参数。测向体制和测量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测向的精度和可靠性,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测向任务要求来选择合适的测向体制和测量参数。

常用的测向体制包括:

1.单站定位:利用单个测向站测量信号的方向角,结合地理位置信息,计算信号源的位置。

2.双基线交叉定位:利用两个相距较远的测向站测量信号的方向角,结合测向站之间的距离信息,计算信号源的位置。

3.多基线三角定位:利用多个测向站测量信号的方向角,结合各个测向站之间的距离信息,采用三角定位法计算信号源的位置。

常用的测量参数包括:

1.方向角:指信号源相对于测向天线阵的方向角度,通常用角度表示。

2.仰角:指信号源相对于水平面的仰角度,通常用角度表示。

3.幅度:指信号的电场强度,通常用分贝表示。

4.相位:指信号的相对相位,通常用角度表示。

5.时间差:指在不同测向站接收到信号的时间差,通常用微秒或者纳秒表示。

在实际的测向任务中,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测向体制和测量参数,以达到最佳的测向精度和可靠性。

表明系统的可移动性。通常有固定、移动、便携之分。移动又依载体分为车、船、机载。

系统机动性是指测向系统的可移动性和适应性。通常根据测向系统的应用需求和使用环境的不同,可以将系统机动性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固定型:指测向系统安装在固定的位置上,不具备移动性,适用于需要长期稳定的测向任务。

2.移动型:指测向系统具有一定的移动性,可以通过车辆、船舶等载体进行移动,适用于需要在不同位置进行测向任务的应用场景。

3.便携型:指测向系统具有较小的体积和重量,便于携带和操作,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和迅速部署的应用场景。

此外,根据载体不同,移动型的测向系统还可以分为车载、船载和机载等不同类型,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测向需求。

综合考虑测向系统的机动性和其他性能指标,可以选择最适合特定应用场景的测向系统,从而提高测向任务的效率和精度。

表明测向体制和测向设备系统组成的复杂程度和研制时的技术难度,它与造价的高低是一致的。

系统复杂程度与造价是测向体制和设备系统研发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系统复杂程度取决于测向体制的设计和测向设备的制造工艺等多个方面,复杂度越高,所需的技术难度和工程量也会越大,从而导致系统的造价相应增加。

例如,在测向体制设计时,如果需要应用高级的算法或复杂的信号处理技术,那么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和算法实现难度就会相应增加,导致系统复杂程度和造价的提高。此外,测向设备的制造工艺和零部件的选择也会影响系统的复杂度和造价。如果需要使用高性能的材料和部件,以达到更高的性能指标,那么相应的制造成本也会增加。

因此,对于测向体制和设备系统的研发人员来说,需要在充分考虑系统性能指标的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系统的复杂度和造价等经济因素,以保证系统具有可行性和经济性。

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无线电监测和无线电测向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无线电通信、网络通信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必将带动无线电监测技术和测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之向着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小型化方向前进;以前只是理论性的东西,正在变为现实;高度数字化、集成化和数字处理技术应用,正在提高无线电监测和无线电测向设备的性能;新技术、新器件、新工艺的开发和使用,正在改变着传统设备的面貌;同时新理论也会不断出现,无线电测向体制也会不断推陈出新。这一切变化永无止境。

正如您所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无线电监测和测向技术也将会不断发展和改进。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监测和测向设备,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和分析无线电信号信息,并且能够快速响应各种监测需求。

同时,新的理论和技术也将会不断涌现,推动无线电测向体制的不断进化和创新。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发展,希望能够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实现无线电监测和测向技术的新突破和进步,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网友: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