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纹波电压的时候,探头接好后,还没有接触到测量点,峰峰值就...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纹波电压的时候,探头接好后,还没有接触到测量点,峰峰值就有160mv的值,这样正常吗,是不是探头有问题了?

请老师指教

网友:
如下图所示

网友:
既然怀疑探头有问题,为何不把待测开关电源和你的探头拍个照片贴出来看看?尤其是【还没有接触到测量点】,距离10米也是【还没有接触】距离1厘米也是【还没有接触】。另外,地线夹夹上没有?

网友:
电磁感应所致。应先把地线夹夹好,再看是否还有同样情况。

网友:
如果探头的地线内部断了,探头浮空,那就很容易感应电磁噪声。这个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探头的地线电阻是否接近于0,也可以通过探头测量已知电压来判定(注意只能用一个探头来测)。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不是就有±80mV的误差吗

网友:
做一次辐射你就懂了,

网友:
电磁感应 你甚至可以调节把探头的线当做天线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电磁波~

网友:
如果你旁边有个脉冲源或者其他大功率的你就会看到很多辐射的波

网友:
另外再提一下~你可以玩个特斯拉线圈~隔空测正弦或者你搜搜看无线充电~隔空传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