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电路设计

楼主:
请问这个运放电路的设计里,D1和R13是否都是运放输出短路保护呢?可不可以把二极管去除,这里接的下拉电阻和电容是否多余呢 ,其作用是抑制噪声吗?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电路图小功能的一部分,你说是运放,看不到反馈环路,看不到这个功能想要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电路图小功能的一部分,你说是运放,看不到反馈环路,看不到这个功能想要干什么

没有反馈,前面是通过该运放进行一个信号滤波,然后输入该运放另一个通道进行信号输出。

网友:
楼主的理解不对。运放在此工作于比较器态,串接D1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运放输出翻转为低时对之前的输出造成影响。具体来说,当运放输出为高时,二极管导通,运放输出为电容充电,电压呈RC曲线上升。此时运放输出翻转为低,二极管截止,电容只能通过与之并联的那个电阻放电。

网友C:
该电路的作用是可以锁定一个状态即运放输出为高所对应的状态一段时间,以供后级电路判断。或者,干脆是一个整流加滤波,也不排除是个交流过零检测。具体因无前后级电路,所以无法精确判定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馈,前面是通过该运放进行一个信号滤波,然后输入该运放另一个通道进行信号输出。

你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就知道了。

就是一个正弦波输入运放进行有源滤波,然后滤波后的正弦波进入该运放另一个输入通道,输出一个稳定的正弦波,我是这么 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的作用是可以锁定一个状态即运放输出为高所对应的状态一段时间,以供后级电路判断。或者,干脆是一个 ...

没有后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正弦波输入运放进行有源滤波,然后滤波后的正弦波进入该运放另一个输入通道,输出一个稳定的正弦 ...

【我是这么 理解的。 】

错误的电路,不理解也罢。

该电路中U3A和I3B是同一芯片封装中的两个运放,公元电源。该芯片使用了单电源。既然使用单电源,U3B就不能输入正负交替的交流电压。所以,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正弦波输入运放进行有源滤波,然后滤波后的正弦波进入该运放另一个输入通道,输出一个稳定的正弦 ...

7楼电路和首帖电路相比较,运放U3A输入端多了个标号 “REF_1.25V”。此标号很重要。它表明该运放就是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1.25V时,输出端为高电平,D1导通,通过R13R7为后面的电容充电。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1.25V时,D1截止,电容通过R7放电。

网友:
不可能没有后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正弦波输入运放进行有源滤波,然后滤波后的正弦波进入该运放另一个输入通道,输出一个稳定的正弦 ...

理解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7楼电路和首帖电路相比较,运放U3A输入端多了个标号 “REF_1.25V”。此标号很重要。它表明该运 ...

那是比较器的话输出的是个方波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比较器的话输出的是个方波对吧

是的,但电路的输出不是,前帖已经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比较器的话输出的是个方波对吧

那是比较器的话输出的是个方波对吧】

比较器的输出可能是矩形波(也可能长时间低电平),但输出端 “VCODE1” 不是矩形波。

网友B:
我又咨询了一下,说这里是一个正弦波输入,经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后,进入运放另一个通道,与ref做一个减法器,ref是为了输出正弦波的一半。然后经过二极管输出一个直流电压Vco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咨询了一下,说这里是一个正弦波输入,经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后,进入运放另一个通道,与ref做一个减 ...

【这里是一个正弦波输入,经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后,进入运放另一个通道】

那个【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我在9楼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咨询了一下,说这里是一个正弦波输入,经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后,进入运放另一个通道,与ref做一个减 ...

【这里是一个正弦波输入,经有源带通无限增益滤波后,进入运放另一个通道】

如果输入是正弦波,那滤它干什么?

网友:
估计输入是一个带+1.25V偏置的正弦波信号,最终是为了实现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