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第二站:基础指令集——《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楼主:
活动详情: 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本次是《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阅读打卡第二站,跟帖回复作者提出以下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笨书助力读书打卡题目(提醒:听说阅读完书籍的第三章就可以啦):

5. RV64指令集支持64位宽的数据和地址寻址,为什么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6. RISC-V指令集有什么特点?
7. RISC-V指令编码格式分成几类?
8. 什么是零扩展和符号扩展?

打卡的小伙伴继续继续,感觉这样的阅读进度跟上了吗?

@jobszheng5 @1nnocent @子期非女 @常见泽1 @我爱下载

网友:
5. RV64指令集支持64位宽的数据和地址寻址,为什么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这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如果压缩还能降到16位指令。

网友:
哈哈不错哦,大家都参加

网友:
RISC-V指令集有什么特点?

______________

RISC-V指令集是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原理建立的开放指令集架构(ISA),RISC-V是在指令集不断发展和成熟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指令。RISC-V ISA可以免费使用,允许任何人设计、制造和销售 RISC-V 芯片和软件。

网友:
5. RV64指令集支持64位宽的数据和地址寻址,为什么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答:因为RV64指令集基于寄存器加载和存储的体系结构设计,所有的数据加载、存储和处理都是在通用寄存器中完成。
6. RISC-V指令集有什么特点?

   答:采用模块化设计,采用基础指令集+扩展指令集方式。
7. RISC-V指令编码格式分成几类?

   答:分为6类,分别为R类型,I类型,S类型,B类型,U类型,J类型。
8. 什么是零扩展和符号扩展?

  答:零扩展是对于当前数据的高位采用0填充的扩展方式,相当于当前数据为无符号数;符号扩展是使用当前数据的符号位扩展高位的方式填充。

网友A:
可惜我没入围呀,看了@我受下载的文章,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没入围呀,看了@我受下载的文章,非常好!

“我爱下载”吧?

网友:
5. RV64指令集支持64位宽的数据和地址寻址,为什么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RV64指令集是基于寄存器加载和存储的体系结构设计,所有的数据加载、存储以及处理都是在通用寄存器中完成的。RISCV一共有32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编码中使用5位宽索引32个通用寄存器。

网友:
6. RISC-V指令集有什么特点?
吸取了传统指令集设计时的经验教训采用模块化设计,即设计了一个最小集合和最基础的指令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特殊功能的指令集。

网友:
Q5. RV64指令集支持64位宽的数据和地址寻址,为什么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A5. RV64指令集是基于寄存器加载和存储的体系结构设计。所有的数据加载、存储以及处理都是在通用寄存器中完成,因此指令的编码宽度通常只有32位。

Q6. RISC-V指令集有什么特点?

A6. RISC-V指令集采用模块化设计,即设计一个最小集合和最基础的指令集。其它特殊功能的指令集可以在最小指令集的基础之上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叠加实现。

Q7. RISC-V指令编码格式分成几类?

A7. 大致分为6类,分别为R类型,I类型,S类型,B类型,U类型和J类型

Q8. 什么是零扩展和符号扩展?

A8. 加载指令中的一个可选项,默认加载为有符号扩展,即对有符号数的符号位进行扩展。而零扩展,是加载的数据为无符号数,即采用0填充高位的方式实现扩展。

网友:
7. RISC-V指令编码格式分成几类?

指令编码格式大致分为6类:

R类型;

I类型;

S类型;

B类型;

U类型;

J类型。

网友:
7. RISC-V指令编码格式分成几类?

——————

大致分为6类,分别为R类型,I类型,S类型,B类型,U类型和J类型

8. 什么是零扩展和符号扩展?

————————

零扩展是对于当前数据的高位采用0填充的扩展方式,相当于当前数据为无符号数;符号扩展是使用当前数据的符号位扩展高位的方式填充

网友:
很希望该系列文章多介绍些实例,这样有助于理解及运用知识,这样就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