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这个减法是什么意思,没搞懂,英文也看不太懂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参与回复

下面是实际中的原理图

1 前面100欧电阻电流转电压,为什么滤波后又接了100欧电阻?

2 IoutA 和B转电压后为什么通过运放相减?后面是相减的结果接入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器可以看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相减。

下面放了数据手册一部分,看不太懂,大佬帮忙解释下

网友A:
红色框内不是【反向比例放大器】,是个差动放大器。当然,其输出是两个输入端(R14下端和R19上端)电压之差。这没有错。

网友A: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相减】

从数据手册里面标有(1)和(2)的两式看,该DA芯片的输出电流就是差动的。你把两式相减就知道了。

网友A:
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何两路电流输出要接那么高阶那么复杂的LC滤波电路。要说这个DA芯片精度并不高,仅为8位。至于这么复杂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内不是【反向比例放大器】,是个差动放大器。当然,其输出是两个输入端(R14下端和R19上端)电压之差。 ...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相减后接入反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相减】 从数据手册里面标有(1)和(2)的两式看,该DA芯片的输出电流就是差动的。你把两 ...

我感觉直接IoutA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多做了减法。差动结果后面公式也有,就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何两路电流输出要接那么高阶那么复杂的LC滤波电路。要说这个DA芯片精度并不高,仅为8位 ...

估计是为了波形更加平滑?目前这个DAC是接入8并口,50M的时钟,不知道有关系吗。还是为了增加成本,增加美观度?

网友C:
R14、R19是为了维持转换系数,与R13、R18共同构成50欧姆的电流电压转换。

U7的作用是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双转单本来就是用减法的。自己画出差分信号看看就该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相减后接入反向比例放大器

不清楚你要表达什么?主帖中说了“不知道为什么相减”,答案就是差分转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相减后接入反向比例放大器

对 就是需要这个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直接IoutA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多做了减法。差动结果后面公式也有,就很奇怪

用一路信号也就是单端输出当然可以,但差分信号具备抗共模干扰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4、R19是为了维持转换系数,与R13、R18共同构成50欧姆的电流电压转换。 U7的作用是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 ...

说的太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为了波形更加平滑?目前这个DAC是接入8并口,50M的时钟,不知道有关系吗。还是为了增加成本,增加 ...

如果设计思路是合理的话,插入多级低通的目的应该是工作场合或系统内具有较强的电磁干扰,同时也采取了差分形式以应对共模干扰。

网友:
当然,多级低通对高次谐波的抑制率较高,从而使波形更好也有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计思路是合理的话,插入多级低通的目的应该是工作场合或系统内具有较强的电磁干扰,同时也采取了差 ...

对对,就是这样。刚才我问做板子的人,也说是多阶低通滤波器,频率越低,所需的器件越多 ,可滤除不需要的二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就是这样。刚才我问做板子的人,也说是多阶低通滤波器,频率越低,所需的器件越多 ,可滤除不需要 ...

不能说频率越低所需的器件就一定越多,滤波器的阶数由期望的抑制率决定。这里也可以采用有源滤波器的形式。

网友:
IoutA和IoutB的差值,是作为一个反馈信号,控制反向比例放大器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