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先放大至少30倍,然后与某固定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B:
U72A,反相比例放大器。U72B,同相比例放大器。U74B,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至少30倍,然后与某固定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感谢大佬,原理不是很懂。

实际测量如下: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感光后J44≈1.8V,J43≈4.9V

J45设置0-2V,一般设置成1V,J46输出3.3V。

不明白点:PD-PR-8连接PIN插后,感不感光都是0V,U72A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2A,反相比例放大器。U72B,同相比例放大器。U74B,比较器。

感谢大佬,原理不是很懂。

实际测量如下: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感光后J44≈1.8V,J43≈4.9V

J45设置0-2V,一般设置成1V,J46输出3.3V。

不明白点:PD-PR-8连接PIN插后,感不感光都是0V,U72A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原理不是很懂。 实际测量如下: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感光后J44≈ ...

【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如果输入是个【光敏传感器】,那么U72A很可能是电流-电压变换,而不是反相比例放大。该{光敏传感器】可能是个光电二极管。

网友:
”PD-PR-8连接PIN插后,感不感光都是0V,U72A是怎么计算的“——这句话就不对,连接PIN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原理不是很懂。 实际测量如下: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感光后J44≈ ...

【不明白点:PD-PR-8连接PIN插后,感不感光都是0V】

不知道【PIN插】是什么东西,首帖图中没有标注。

网友:
如果输入是光敏二极管或光敏三极管,注意必须给偏置才能工作。

网友B:
如果标明NC的元件(电阻)安装了,该电阻作为偏置的话,光敏管必须接在电源与输入端之间。

网友B:
光敏管作为输入元件的话,必须画在电路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PR-8接光敏传感器,感光后输出0.33V】 如果输入是个【光敏传感器】,那么U72A很可能是电流-电压 ...

是光敏二极管,我的描述有问题。

连接PIN的意思是,电路中接上光敏二极管测量

不接电路中,单独测量光敏二极管在感光时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点:PD-PR-8连接PIN插后,感不感光都是0V】 不知道【PIN插】是什么东西,首帖图中没有标注。 ...

不好意思,大佬,没描述清楚

PIN插是指光敏二级管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标明NC的元件(电阻)安装了,该电阻作为偏置的话,光敏管必须接在电源与输入端之间。

R268在PCB里面是去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敏管作为输入元件的话,必须画在电路图上。

实际是有画的,这是部分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是有画的,这是部分截图

那你截图时应该截在内,否则电路不完整。而且,恐怕正是因为你的接法不对才没有输出,见9楼帖。

网友D:
前级运放是一个跨阻放大器,接光电二极管,将二极管光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V=I×Rf,二级运放是同向放大,将转换的电压放大,三级运放是比较器,将放大的信号与基准进行比较输出方波,这是电路原理,如果对基础原理还是不清楚,百度一下关键词:跨阻放大器,同向比例放大器,比较器,肯定就都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运放是一个跨阻放大器,接光电二极管,将二极管光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V=I×Rf,二级运放是同向放 ...

好的,大佬,感谢

已经能大概理解了

网友:
U72A和U72B都是运算放大器,但是U72A是反相比例放大器,U72B是同相比例放大器。反相比例放大器的输出与输入信号相反,同时放大倍数为负数;同相比例放大器的输出与输入信号相同,同时放大倍数为正数。

U74B是比较器,其输出只有两种状态,即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信号不像运放那样连续可调,主要用于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来表示大小关系,常用于开关控制、触发器等电路中。

跨阻放大器是一种电压放大器,它的作用是将电压信号放大到一定的程度。它的特点是输入电阻较高,输出电阻较低,适用于需要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的场合。

同向比例放大器是一种比例放大器,它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大。同向比例放大器输出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都保持一致。

比较器是一种电路,它的作用是将两个信号进行比较,并输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信号。比较器通常用于电压、电流或信号的比较、判断和控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