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器疑问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不是很懂调光器:灯具是AC12V的。委托别人开发的调光器是输入:AC12~15V,输出:DC4~12V。9A 最大。现在有两个问题:

1.接不同功率的灯。同时接一个12W/1.3A 和 2W/0.265A的灯,调节旋钮的行程12W要大于2W才亮,灭的时候也是12W的先灭。

2.接同功率的灯。12W的灯,开关OFF后,再打开调节旋钮的行程要一段距离灯才开始亮。行程比2W的灯要长。

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跟电流有关?如果接12W的灯,行程可以改短吗?就是OFF后,再打开就可以微亮了,不用调一段距离才开始微亮。

谢谢!

网友:
可控硅用于12V输入,这个很少见。可控硅需要一定门极电压电流才能够触发。输入电压越低,不能触发区间占半个周期的比例就越大。

网友A:
无从判断,楼主的描述从一开始就不确切,更没有调光器的设计信息,灯是什么灯,发光元件是什么之类也无相关信息,所以根本无从判断。

网友B:
你的负载是白炽灯,为什么要直流输出?白炽灯用交流即可点亮,用直流不是又多一道交流转直流(整流)?

网友A:
另外,前面说调光器是可控硅型的,可后面又说输出是直流,虽然不是说不可能,但具体设计必须给出,否则连设计是否合理都无从判断。

网友A:
灯是什么灯即发光元件是什么先得说清楚,比如LED、白炽灯、荧光灯之类就截然不同,相应的调光手段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是什么灯即发光元件是什么先得说清楚,比如LED、白炽灯、荧光灯之类就截然不同,相应的调光手段也不同。 ...

LED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白炽灯,为什么要直流输出?白炽灯用交流即可点亮,用直流不是又多一道交流转直流(整流)?

LED灯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从判断,楼主的描述从一开始就不确切,更没有调光器的设计信息,灯是什么灯,发光元件是什么之类也无相关 ...

普通的LED灯,出口北美的。输入12V  AC/DC

网友:
LED灯,用可控硅导通角调节,调节范围比白炽灯更小,很难做到【就是OFF后,再打开就可以微亮了,不用调一段距离才开始微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前面说调光器是可控硅型的,可后面又说输出是直流,虽然不是说不可能,但具体设计必须给出,否则连设 ...

12W的驱动是这样的;

2W那款用的是PAM2861-A。
那意思是不是12W的这个驱动配调光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LED灯,出口北美的。输入12V  AC/DC

输入交直流兼容就根本不能用可控硅调光,否则直流输入的关断设计会很麻烦,估计你手里的设计是不支持直流输入的。

网友:
LED调光应该用PWM法,想避免频闪则用电流控制法,即所谓的DC调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W的驱动是这样的; 2W那款用的是PAM2861-A。 那意思是不是12W的这个驱动配调光器不行?

有个疑问:这个 LED DRIVER 上并没有写可控硅调光,楼主怎么知道是可控硅调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个 LED DRIVER 上并没有写可控硅调光,楼主怎么知道是可控硅调光的?

问过驱动的供应商,本身是不支持调光的,只是我们要可以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W的驱动是这样的; 2W那款用的是PAM2861-A。 那意思是不是12W的这个驱动配调光器不行?

楼主可以买那种 0~10v调光电源 直接由单片机控制0~10V调光。效果一般不错。

或者直接用led驱动芯片控制。

可控硅一般控制交流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过驱动的供应商,本身是不支持调光的,只是我们要可以调光

支持调光的成品驱动多了,设计也很容易。

网友:
尝试使用不同的调光器来匹配不同功率的灯具

网友:
可控硅有一个触发电压要求的,小于触发电压时它不能工作。所以有不同的触发二极管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