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WM频率20KHz,占空比50%的AT89C51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51单片机的pwm调速频率主要通过一个定时器和一个IO口来实现PWM的输出。

在一个周期里面,首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并定时一定的时间然后再将IO口输出低电平,定时一定的时间。

然后在while里面循环输出即可。需要改变占空比的话就改变高电平的时间与低电平的时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