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屏E028A01-EPC-A1局部刷新函数

楼主:
今天学习使用2.9寸墨白墨水屏驱动,下面的局站刷新的函数:

/*功能:局站刷新墨水屏指定区域

*输入参数:x_start  x起始坐标

                  y_start  y起始坐标

                 PART_COLUMN  字符横向像素点

                 PART_LINE          字符纵向像素点

*/
void EPD_Dis_Part_myself(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s,  unsigned int PART_COLUMN,unsigned int PART_LINE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x_end,y_start1,y_start2,y_end1,y_end2;
    x_start=x_start/8;              //转换为byte 一次纵向写8个像素  x轴起始坐标
	x_end=x_start+PART_LINE/8-1;   // x轴结束坐标
    y_start1=0;                    // y轴开始坐标
	y_start2=y_start-1;            // y轴结束坐标
	if(y_start>=256)              //2.9寸屏 横向为256个像素点,如果大于256测从头开始
	{
		y_start1=y_start2/256;    //高位
		y_start2=y_start2%256;    //低位
	}

    //处理y轴结束坐标
    y_end1=0;
	y_end2=y_start+PART_COLUMN-1;
	if(y_end2>=256)
	{
		y_end1=y_end2/256;
		y_end2=y_end2%256;
	}
    //设置 绘图区域
    Epaper_Write_Command(0x44);    // 0x44 为设置x轴起始坐标  set RAM x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    // 先写起始x坐标   RAM x address start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x_end);      // 后写结束x坐标   RAM x address end at 0fh(15+1)*8->128
	Epaper_Write_Command(0x45);    // 0x45 为设置y轴起始坐标 set RAM y address start/end, in page 35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 先写起始y坐标高8位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 再写起始y坐标低8位 RAM y address start at 0127h;
	Epaper_Write_Data(y_end2);     // 先写结束y坐标高8位 RAM y address end at 00h;
	Epaper_Write_Data(y_end1);     // 再写起始y坐标低8位

    //设置 数据写入区域
    Epaper_Write_Command(0x4E);   //0x4E  set RAM x address count to 0;
	Epaper_Write_Data(x_start);   //设置写入区域x起始地址
	Epaper_Write_Command(0x4F);   // set RAM y address count to 0X127;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2);  //设置写入区域y起始地址高8位
	Epaper_Write_Data(y_start1);  //设置写入区域y起始地址低8位

    // 开始写入数据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Epaper_Write_Data(*datas);
			datasA++;
    }

    EPD_Part_Update();  //局部更新数据
}

网友A:
这一段代码写的很好,比较详细和具备参考性。是个比较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代码写的很好,比较详细和具备参考性。是个比较好的参考资料。

感谢肯定。

网友B:
局部刷新需要用到缓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局部刷新需要用到缓存吗?

这个是没有用缓存的,好象是他有两个页面,交替显示。

  • // 开始写入数据
  • Epaper_Write_Command(0x24); // Write Black and White image to RAM
  • for(i=0;i<PART_COLUMN*PART_LINE/8;i++)
  • {
  • Epaper_Write_Data(*datas);
  • datasA++;
  • }
  • 直接写入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用缓存的,好象是他有两个页面,交替显示。 // 开始写入数据 Epaper_Write_Command(0x ...

异曲同工